proe装配工程图---请教

楼主(2009-09-23):
请教社区的高手,我的proe装配工程图里总重量栏里显示的字体和其他栏里的字体不同,想改为和其他栏相同的字体,不知道怎么下手?有高手愿意解答吗?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在这个版块里得到一点帮助很难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不大好处理  慢慢试试

网友(2009-12-20):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图框已经把这一栏预先设置了吧
点击该这一格-点右键,选择特性(properties),弹出note properties对话框,点上面一排字体形式(text style)
file:///C:/Documents
选择字体形式
三四年时间我也没有找到像WORD里面的那种刷子刷字体的 就这么做的

网友:
对不起我插入的图片没加进去!!  不过点完特性,就出来那个对话框了 图片就是那个对话框
对话框最上面一排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TEXT,一个是TEXT STYLE,选择TEXT STYLE,调整字体到你想要的那个字体。
可以点击你想要得那个格的操作,重复上面的操作,看它里面的字体设置,把你要改的这个格的字体参数设置和那个一样就可以了。
希望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