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出现振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9-23):
在一个压机的调试过程中,液压缸活塞伸出时运动挺好,但在活塞回来时,会出现液压缸振动现象,并且是在活塞快回到终点时振动更强烈,后来将活塞的回行速度通过节流阀进行调节变慢,效果会好点,请问前辈们是什么原因?怎么样解决?

网友:
1.油缸进了空气
       这是产生爬行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油缸产生不正常声音和抖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2.滑动金属面的摩擦声
      当滑动面配合过紧,或者因拉毛拉伤,会出现接触面压过高,油膜被破坏,造成干摩擦声,拉伤则造成机械摩擦声。当出现这种不正常声响时,应立即停车,查明原因。否则可能导致滑动面的烧接,酿成更大事故。
3.内部泄漏也会产生异常声响
       因缸壁胀大,活塞密封损坏等,压油腔的压力油通过缝隙高速泄往回油腔,常发出带“咝咝”声的不正常声音,应予以排除。
3.因密封而产生的摩擦声和振动
    ①V形密封圈被过度压紧,尤其是丁腈橡胶(常用)制造的V形圈会因此而产生摩擦声(较低沉)和振动。
    ②防尘密封如L形和U形密封圈压得过紧,从形态上看,具有刮削污物的效果。但如果刮削力过大,则滑动面的油膜将被切破而发生异常声响。遇此情况,可适当减少调节力,用很细的金相砂纸轻轻打磨密封唇边的飞边和活塞杆的外圆面,旋转打磨,不要直线打磨,打磨时注意勿使唇边和活塞杆受伤,否则解决了噪声,引来了漏油。必要时可更换唇边光洁无飞边的密封圈。支承环外径过大要减少。

网友:
讲得好详细~

楼主:
谢谢qiaoyi2008前辈,我这个液压缸是刚生产的新缸,并且我也运行了好长时间,为什么我把速度降低了声音就不怎么响了,情况好多了。

网友:
2楼的强人几乎把老底都掏给你了,说得已经没法再清楚了。也要自己动动脑的。排故障的时候,如果故障产生有多种可能,如果条件允许,应该要重复试验,如果你就做了一次就搞定那8成是运气。活塞缩进时,声音在什么部位?是什么样的声音?调慢速度后重复两次再伸出来再缩进去有什么变化?尝试高位放气没有?有没有泡冒出来?活塞杆表面有什么痕迹没有?每一个都是线索。

网友:
液压缸是垂直放置的吧?而且节流阀前面有一个液控单向阀?考虑一下缸体或者活塞自身重力对速度的影响!

网友:
请说详细点
有没用平衡阀.
最好把平衡阀的资料给出来
还有详细的原理图
还有你有没检查你的导柱有没不平行,导柱磨察的严重???
振动问题很复杂,可能产生共振
请楼主将信息说的详细点

网友:
2#讲得好详细

网友(2010-09-16):
快到底时爬行???多半是后缸头焊接导致尾部缸体变形所致

网友:
也可能是液压来的不够稳得原因吧,造成异响爬行的原因很多。也希望能跟前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
qiaoyj2008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qiaoyj2008 当前离线

UID231031 帖子254 积分478 注册时间2008-9-3 最后登录2010-10-9
大校

UID231031 帖子254 精华1 积分478 性别男 注册时间2008-9-

这位前辈讲的好详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后再问问题时,最好先把您的液压线路图传上来,以便有针对性地分析。
简单来说,如果伸出和收回都有流量控制的话,那么显然将这两个阀调到适当的位置,才能液压缸平稳运动。假设元器件都正常,而且你调节后的速度可以接受,那么你采取的调节也就算可以了。如果回程慢得不能接受了,则需要另分析解决。共振是由于某两个以上的元件在这一特定的工况下震动频率相同导致的,应该通过调节避免这一工况。

网友(2010-10-16):
伸出沒問題,縮回應該也沒問題,當你縮回,壓油回路還經過哪些閥,檢查一下吧?

网友:
期待解决的结果,楼主要是找出问题结症所在,请别忘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