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此图纸应该怎么标?

楼主(2009-09-23):
看此图纸应该怎么标?
1.如果标素线之间的平行度,它不是一个圆柱面,该怎么表达?
2.且他们之间相互平行,谁是基准?
3.若互为基准,如此多的线段,如何简单清楚的表达?
4.通过该轮廓面相对于地面的垂直度能否限制素线之间的平行度?
5.为了表达简单,能否标为轮廓度?

网友:
看似简单的图形,想不到标注时这么复杂,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我不太明白你想干什么

网友:
不倒四个圆角,不难标注吧,多个四个圆角,又如何呢,难道这四个圆角有说法?

网友:
光理解问题就有难度哈,惭愧

网友:
可以标注为轮廓度,设100和R30为理论尺寸用方框框起。基准A还是必需的。

网友:
不知道一个小片片,还要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
标位置度或者轮廓度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标注4圆弧的轴心相对于基准的垂直度、四面的双向垂直度。可否?

网友:
基准A打到中心线上。底面标垂直度,轮廓面标平行度!

网友:
不知你对轮廓面之间的垂直度有要求没?

网友(2010-04-26):
呵呵 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东西有这么多要研讨啊

网友:
有点难度,不是很明白!

网友:
我也学习了啊

网友:
与其标形位公差这么困难,还不如直接用文字说明来的干脆,更何况此零件不难加工!

网友:
题目都很难理解 不是同一个层次啊  学习吧

感觉挺简单的一个件啊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零件是用在什么地方的,这么高要求

网友:
不好标注就在技术要求中说明不就解了吗?

网友:
当标注容易引起误解时,不如直接在技术要求中用文字描述,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不好标注,加引线说明就行。

网友:
要参考公差值是多少,如若平行度公差大于垂直度,哪标两个垂直度就是了
相反,哪就标轮廓度了。

网友(2010-05-26):
就是表面轮廓度啊,有什么难滴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平行度和垂直度的问题,不过有点麻烦,文字说明吧

网友(2013-04-01):
谢谢,标注的确是一个大难题啊!期待有懂行的来回答。

网友(2014-02-18):
我觉得在上面那图上标注一个100的尺寸,然后在这个尺寸标注上增加平行度公差及对基准面A的垂直度公差,在下面图上的100尺寸上增加平行度公差的标注

网友:
直接技术说明下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