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的背靠背安装是指哪种安装?

楼主(2009-09-23):
角接触球轴承的背靠背安装时,外垫比内垫厚对吗?

背靠背是指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网友:
第一种就是背靠背安装,两轴承间加内外隔圈.外垫比内垫厚,靠紧轴承的内圈来调整轴向间隙.

楼主:
第一种就是背靠背安装,两轴承间加内外隔圈.外垫比内垫厚,靠紧轴承的内圈来调整轴向间隙.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是外垫比内垫厚,但是我这里有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机修钳工(初级、中级、高级)》里有道题是这样出的:
P95 (14)角接触球轴承背靠背安装时,预紧力以两轴承轴向间的内外隔来调整,一般应该是外垫比内垫厚。(×)
P76 (56)角接触球轴承背靠背装配时,两轴承间所加隔垫的____BC___
A 外环比内环厚   B内环比外环厚   C外环比内环薄  D内环比外环薄   E外环和内环等厚

网友:
外垫比内垫厚
但要看轴承的角度才知道厚多少

网友:
我也一直没弄明白,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谬种流转,误人子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谬种流转,误人子弟。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就是外垫比内垫厚了?!

网友:
谁比谁厚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要知道轴承的使用原理。
据我所知 和 所做过的(精密镗头),这种轴承,无论背对背 还是 面对面, 很关键一点就是要 预紧,而不是 间隙。 如果知道这个,题怎么出,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第一种就是背靠背安装,部分角接触轴承是通过内外圈的高度差去完成预紧,不一定要加垫圈。

网友:
现在的轴承买过来不是多修磨好了吗,所以内外圈等厚就可以了啊
以前的轴承室要加预紧力,根据间隙来配内外垫圈厚度的啊
我也是在以前的安装工艺上看到的

网友:
是第一种吧,前段时间恰好用了几个

网友:
个人觉得背对背安装时,进口轴承一般外衬要厚一点,HRB的配对轴承就一样厚就行了,或者不加衬套。

网友:
谁比谁厚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要知道轴承的使用原理。
据我所知 和 所做过的(精密镗头),这种轴承,无论背对背 还是 面对面, 很关键一点就是要 预紧,而不是 间隙。 如果知道这个,题怎么出,都不是问题了。
引用 网友D:

很精彩,您能不能再具体地说一说呢。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感兴趣。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你看错了 还是买的盗版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你看错了 还是买的盗版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答案?
引用 网友E:

目前,技术书刊质量过于粗糙。像这种书,看看出题思路就行了。
比如,书里面的公式,不经过自己验算, 就不要轻易使用。问题太多

网友D:
多说几句。
这种通过垫片厚度调整预负荷的方法,比较古老了。比较大的问题在于,1,你不知道手头的轴承到底需要施加多大的预负荷;2,要测量预负荷导致的内外环位移,然后确定两个垫片的厚度差,比较困难;3,通过调节罗纹法兰(我们叫被母)的方法调整预负荷,只能试验调整,不精确。
高端的轴承厂家,如skf, 都提供不同预负荷的轴承。装配的时候,只要装配到位,就达到一个固定值的预负荷,使用比较简单。省去了垫片的麻烦。

不知道国内厂家是不是也做到这样了

网友(2010-08-31):
是啊,不知道国内的是不是真的必须要加垫片啊。

网友(2011-12-19):
引用 网友D:
多说几句。
这种通过垫片厚度调整预负荷的方法,比较古老了。比较大的问题在于,1,你不知道手头的轴承到底 ...

SKF轴承就是这样的,只要螺母锁紧就OK了

网友:
和2楼的说法相同。但有一点调间隙一般是把间隔套上磨床磨。

网友:
你画的图,中间没有调整垫,也就是一般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