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怎么换?

楼主(2009-09-23):
宝鸡的SK40P数控车床,如果切削液臭了,怎样更换呢?可以全部清理干净吗?我指的是全部清除干净再加新的切削液。

网友:
全总清除干净并把冷却箱里的碎铁屑清理干净.

楼主:
全总清除干净并把冷却箱里的碎铁屑清理干净.
引用 网友A:

是个车床,不象加工中心有独立的冷却系统呀,车床的冷却箱就是床身一部分,好象要清理干净而且把铁屑也清理干净有困难吧

网友:
切削液臭了是因为系统里有细菌\霉菌繁殖了,不清理干净的话,新换的切削液也会很快变质.

网友:
想要干净就不能怕麻烦

网友:
循环清洗呗,如果你经常使用一般不会变质,可适当添加一天杀菌剂

网友:
有些切削液使用时间长了确实会变坏的,要更换,但是一定记着:切削液不能随便倒,对环境极其不好。

网友:
抽干,并且把冷却液箱擦干净。

网友:
全部要换掉  不过最好是清理干净在倒新的切削液

网友:
可以添加杀菌剂(泰伦特杀菌剂),但是清理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什么结构,没干过

网友:
一般都是抽干,倒进新的就行了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我也碰到此类问题,当然我的问题的方向是“切削液如何清洗干净”

网友:
把切削液全部抽干在把脏的东西擦干净换上新的就可以了
不过很麻烦啊!!!

网友:
注意不要和油混在一起,否则很容易坏的。一般来说,小的加工中心和龙门加工中心不容易臭!

网友:
换其说明书换吧,这样可靠一些的呢

网友(2010-02-01):
用刷子 还有 抹布 13# z9166

网友:
还第一次听说 切削液还可以加“杀虫剂”我们原来组装机床的时候就经常清理切削液箱,,,当然那种切削液箱是比较容易搞出来那种 ,用碎布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知道擦干净。。。。

网友:
还第一次听说 切削液还可以加“杀虫剂”我们原来组装机床的时候就经常清理切削液箱,,,当然那种切削液箱是比较容易搞出来那种 ,用碎布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知道擦干净。。。。
引用 网友B:

你没听说过,并不代表没有杀菌剂,当然这只是专用的,不是你家里用的东西。
有异味产生,当然是因为有细菌造成的呀。你不会要人家逮个细菌给你看看吧。呵呵

网友:
这就是国产机床的悲哀。现在不都在讲设计要人性化吗?一台工具机床要换油都有不好换,说明这机床在设计上有问题。我见过的好多外国的数控机床都有在这方面考虑。如果是独立油箱,在油箱上面加一个排屑器,外端再加一小车,这样不是很方便吗?无论是换油还是倒铁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