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升降器,哪里可以采购得到?

楼主(2009-09-23):
大家好,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标准件的螺旋升降器,是通X轴的旋转来驱动动Y轴上下运动,但是我需要一种是通过X轴左右移动来驱动Y轴上下移动的装置。我在一家五金厂有见过,外形与螺旋升降器几乎差不多,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拍下照片。请问各位哪里可以采购得到?

谢谢!

网友:
广东珠江减速机公司
强珠牌
www.qiangzhu.cn

楼主:
2# mydengpp mydengpp 网友好!
    我要的不是这种,这种是通过X旋转来驱动Y轴上下的,我需要的是一种通过X种左右移动来驱动Y轴上下移动的装置!
    谢谢你的方案!

网友:
若干疑点请教。
1)“X轴左右移动来驱动Y轴上下移动”,有否速比?多少?
2)举升行程。
3)有没有自锁要求?

楼主:
4# 害怕伏枥 害怕伏枥 前辈早上好!
   对于这个装置我也是只看到过一过,估计提长行程最多也就80MM!输入输出比没有实际测量所以也不太清楚!外形就像螺旋升降台类似;
而目前我需要的这种装置要求则是:
   1、提升行程在50mm即可;
   2、输入输出比在1:1或是2:1都行;
   3、提升重量在50KG以上;
   4、无需自锁;

   这种配件我相信应该会有的,用的地方不是很多,所以就难找到!如果自己做的话估计成本太高了!

网友:
1、可以采用斜面顶升,不过这个行程比较长
2、可以采用齿条(X轴)驱动双联齿轮,然后齿轮带动另一个齿条(Y轴)
3、可以采用齿条(X轴)驱动双联齿轮(一端为锥齿轮,变换角度后转为螺母),螺母带动螺杆(Y轴)升降
4、两个串联油缸,一个水平放置(X轴),一个竖直放置(Y轴),推动水平油缸的活塞,液压油排出进入竖直油缸中,驱动竖直油缸运动
......
还有好多,不过好像没见到有这样的产品卖,自己做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网友:
楼主不是要油压千斤顶吧?

网友:
可以用齿轮齿条传动方式驱动螺母实现,应该没有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是不行的。请做一个简单设计,计算一下X轴的齿条需要多长才能使Y轴构件升降50毫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升降机、齿轮齿条,升降器齿轮齿条,升降装置、等等做关键词在网上搜索,都没有找到所说的东西。
不认为会有人做这种产品投入市场,因为使用的局限性太大。
真要用,怕也只好自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這個產品吧..由齒排側施加力量,,則左右兩軸旋轉,這類形沒有減速比,倒是有行程關係,如500係列,則齒條部移動84.82mm 左右兩軸各旋轉360度,一般為兩組共用或四組連動..
可在網站上下載圖形尺寸
  www.gumptious.org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理解楼主的要求。楼主的要求是X轴的水平移动换得Y轴的上下移动,而非此帖的机构那样,X轴的水平移动换来的Y轴转动。
去那个网站看过了,东西很精致。

网友:
XY轴各为两个导柱,上面各有一导套,用一连杆两端分别与导套铰接即可实现。只要你不让它运行到死点

网友:
害怕伏枥前辈  真是 热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伏枥前辈辛苦您了!!
    多谢您大力支持,虽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结果但我想您的热心让我,也让我们这些社员体会到了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非常感谢您!同时也感觉社区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要的这个装置是用在一个多机连体的装置上面,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求每个站点的装置要同步升降。每台机相隔最远可达1.8M,如果是采用螺旋升降台进行同步连接、同步升降,效果不是很理想。同时也存在精度不高等缺点。因为在每台机的连接是靠一根很长的轴进行连接,同心度很难保证,加上高速旋转稍不留意就会出现很大的振动,影响寿命和精度。所以最终我想到了采用“推动”的办法进地连接,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描述不知大家能不能明白!
    这个件我在网上也找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难不成真的要自己设计制作?继续期待大家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