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个车床刀架放钻头的夹具

楼主(2009-09-23):
能装4把25方车刀的车床刀架,想在刀架上直接安装中心钻、丝锥、钻头,求这样3个工具一起装和单独装的夹具,最好能提供下图样,谢谢了~

网友:
有一种标准尾座夹具能满足你的要求,快换1秒 完成。型号不记得了。

楼主:
有一种标准尾座夹具能满足你的要求,快换1秒 完成。型号不记得了。
引用 网友A:

晕,吊胃口~~~~

楼主:
有知道的吗?介绍下哦

网友:
没找到图片,只有这个。
http://www.chemyq.com/patentsy/pt17/165962_81A68.htm
有时间找出来,拍个照片给你。

楼主:
没找到图片,只有这个。
http://www.chemyq.com/patentsy/pt17/165962_81A68.htm
有时间找出来,拍个照片给你。
引用 网友A:

好的。没图还是弄不懂

网友:
你说的数控车还是普通车呀

楼主:
你说的数控车还是普通车呀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

网友:
全功能的数控车上的刀座见过,一般的数控车还是自己做吧

楼主:
全功能的数控车上的刀座见过,一般的数控车还是自己做吧
引用 网友B:

那该怎么做呢,帮忙设计个可以吗?

网友:
这要看你车的工件大小  小的就现有的刀架前方自己做个刀架反车用

网友:
把上面的刀座加长,再打两个孔,保持3个孔的中心高一致,然后换上变径套就可以加持不同直径的刀杆,或直柄的弹簧夹头刀柄或直柄的钻夹头,一边夹持不同的钻头及中心钻,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147794
把上面的刀座加长,再打两个孔,保持3个孔的中心高一致,然后换上变径套就可以加持不同直径的刀杆,或直柄的弹簧夹头刀柄或直柄的钻夹头,一边夹持不同的钻头及中心钻,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很好,非常感谢!能提供卖家的网址吗?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另问下一般这个规格的车床刀架能承重多少呢?

网友:
呵呵~我卖呀,需要找我,这是标准的

网友:
铣个刀柄,装好,卡盘卡钻头打底孔,换锥度绞刀绞锥孔,就可以装锥柄用了,应该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2010-04-23):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需求,不知楼主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