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车床主轴上做靠山来定位长度或者控制过长摇晃?

楼主(2009-09-23):
车床加工时,假如通过主轴部位的工件长度太长,或者需要定位长度,大家通常都做个怎样的简单夹具和靠山呢?大家有没有图可以提供下,谢谢哦!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夹具呀?长短工件都能用来定位

网友:
什么型号的车床啊??

楼主:
什么型号的车床啊??
引用 网友A:

宝鸡数控车SK40P的

网友:
不清楚这种数控的构造,如果是强簧夹头的,一般可以利用套筒的外螺纹,做一个与之配合的套,与夹角靠山互紧,在套的外园上三等分的攻三个螺纹孔,以便固定伸入主轴孔的靠山……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网友:
对于过长摇晃的零件,可以套筒里做几个比材料外径大一点的尼龙圈,起支护作用……

网友:
主轴另外一头是通孔吗?用尼龙或木头车个外圆跟主轴另外一头孔径差不多,然后中间打孔,孔径跟零件直径差不多,把它塞进主轴的另外一头,应该可以控制!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