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09-09-23):
齿轮:孔直径3mm,外径7.2mm,厚度2.5mm,模数0.4,齿数16,加工精度6级。
问题:1.加工工艺;2.芯轴怎样做,最好有图。
滚齿机,立式。

网友:
齿轮内孔很小,芯棒不好做,齿轮的厚度为2.5mm,做一个整条齿轴,中间的3mm孔先打好,精度高的用铰刀铰孔.分五个或十个齿轮为一条,用线割割开,每个齿轮的放电间隙为0.1mm,滚齿机上用两顶尖加工,工作台上顶尖顶的那一端可以适当放一点长度,供加一个鸡心夹头,用以固定齿轴,防止滚齿时齿轴打转.线割一个一个的分开,剩下的鸡心夹头那部分只当作垫片.因为3mm的芯棒实在难加工,同时3mm的螺纹强度很弱,无法夹紧.此方法供楼主参考.

楼主:
谢杨大侠,北京去吗?

网友:
除了加放电间隙0.1mm以外,还要加上电极丝的直径.只要时间能抽得出来,我一定会去北京的.

楼主:
你去就提前24小时通知我,我一定到。

网友:
杨大姐是齿轮加工方面的专家

楼主:
谢谢到角,很想改变一下工艺,但拉削不行,我要加工的是圆柱直齿轮。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加工小模数齿轮就选择小模数齿轮加工机床,其余的一切问题都能够解决!

楼主:
楼上的,把问题,想的,其实,非常简单。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我加工过M=0.4,Z=13,长度5毫米,内孔2毫米的齿轮,是用专用芯棒装夹加工的,一次装夹加工一件,专用小模数滚齿机加工,连装夹在一起一件40秒左右。

网友:
还有精度也是6级,表面可以达到0.8.最差的也有1.6.

网友:
奥,我记错了,最快应该是30秒一件,一个人能管2台机。

网友:
如果像杨大侠所说的那样干的话,每5-10件就要浪费一段工艺搭,而且还得要线切割切断工件,: q$ _( w, {+ v9 f+ u
我且不说线切割是多么多么的慢,还有齿轮两端倒角怎么办,难道切断后再倒角吗?毛刺怎么办?还有5-10件再加工艺搭这么长钻孔也不太好,容易钻偏,我不知道杨大侠是怎么双顶加工的,不管2孔口倒不倒角,都不能使齿轮分度圆与内孔同轴及与2端面垂直,难道6级精度的齿轮分度圆与内孔没有同轴度及与2端面没有垂直要求吗?这不是做的越多就亏的越多吗?

网友:
批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花十多万元买一台小模数滚齿机,不也是一种浪费吗!

网友(2009-11-13):
很好的交流,鼓勵!

网友:
工艺与设备是相关的,别忘了,呵呵,楼主现有设备是什么呀

网友:
学习了,我接触过的都是大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