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吸力小-----求助

楼主(2009-09-24):
各位老师好;有台杭州平磨,一米五的电磁吸盘,因吸力小磨削时不敢进大刀,我测量磁盘电阻是48欧。求助版主和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有何好办法,衷心感谢

网友:
电磁吸盘的供电电压正常吗?电压偏低时会产生吸力不足.楼主不仿检查一下吸盘供电电路.

网友:
吸盘是直流供电,老式的看二极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能简单说一下吸盘工作原理吗/ 2# 杨善梅

网友(2009-12-09):
我是杭州机床厂的,可调电阻坏了,打我电话13958101400我告诉你,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8 K# O" y) [! D我来说一下吸盘原理,一般的吸盘是由两组线圈平行排列在吸盘内部的空槽内,槽内中间是凸出的铁芯,类似于变压器。吸盘表面都是用铝来隔磁的,这样就产生了很多格子的S-N极,当铁质工件放上去后,磁场在工件内产生回流,吸盘上有多少格就产生多少个磁场回流。就样就牢牢的“抓”住了工件。这张图只解析了磁场在工件内的回流状态,并不是磁盘的样子结构,但所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当内部线圈有局部短路后,电阻值会下降,电流变大,电压受负载影响降低,吸盘吸力下降,当断路时,会无吸力,无电流,电压升高。

网友(2010-05-05):
那是不是线圈受潮了造成电阻变化了?

网友:
刚看了北京机床维修的回帖,说是电阻应在78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