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钢调质后,影响焊接性能吗

楼主(2009-09-24):
请教各位大侠:
两种材料均为45的零件进行焊接,
其一零件材料要求调质硬度HB250-280,请问调质后再进行焊接,是否会影响材料的焊接性能?
谢谢!

网友:
调质钢焊接后接头的性能有所下降!这要注意!

网友:
容易产生裂纹

网友(2009-10-26):
影响不是很大,稍微注意下就可以了

网友:
会产生一定宽度的软化区间,至于可焊性,与调质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