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直径16mm深550mm孔要钻,有经济实惠的加工方法吗

楼主(2009-09-24):
有直径16mm深550mm孔要钻,有经济实惠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深孔钻,经济实惠,可以外加工。

网友:
长径比35左右
深孔钻很容易加工

楼主:
但是钻头蛮贵的。

网友:
这个深度,还不是特别深。主要看有没有精度要求。
如果数量不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加长钻头,在 摇臂钻 上 加工。
可以采用先钻小孔,再扩孔 的办法。 比如, D13,100深,扩成 D16,200深,再向下钻。
当然如果能够两头对着钻,就更容易了。

以上优点是不需要专用设备和工具,加长钻头不难买,缺点是效率低,批量大就感觉太慢了。另外,这个方法,钻出来的孔,直线度不是很好。

楼主(2009-10-30):
5#[/url] 天水蓝

楼主:
这个深度,还不是特别深。主要看有没有精度要求。
如果数量不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加长钻头,在 摇臂钻 上 加工。
可以采用先钻小孔,再扩孔 的办法。 比如, D13,100深,扩成 D16,200深,再向下钻。
当然如果 ...
引用 网友A:
谢谢,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把钻头磨成群钻刃口,D16直接钻,感觉可提高点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两头钻的话。我估计接不上,还不知斜哪里去了,深孔钻比较适合

网友:
我们干过D10、L=800的深空。我觉得直接用D16的短钻头先导向,再用加长的D16钻头干没问题,不用先打小孔,再扩,应为钻头越细刚性越差,只是主要几点,1、选优质量好的钻头,2、钻头要刃磨锋利3、冷却要好,4、选用合适的切削用量、5最重要的一点是少钻多退。

网友:
我们干过直径为Φ8的深大概有700 用的是加长钻头,但我们那时油孔,

网友:
但是钻头蛮贵的

网友:
深孔钻加工··方便快捷·

网友:
用加长钻头,或自己做加长杆

网友:
最好选用摇臂钻床来加工   经济实惠   首先用15.5的钻头预钻出100深度   在改用15.5加长麻花钻进行钻加工(钻头必须磨成群钻,以免影响到孔的垂直度,钻床摇臂\主轴箱必须夹紧.不过这需要很好的经验),底孔钻加工好后再采用16的钻头磨成下排屑叉形钻头扩孔加工,但在扩孔加工中不能夹紧摇臂及主轴箱,这样加工出来的质量绝对能达到设计技术要求.   注:此加工技术必须要有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最主要点就是在磨群钻的技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