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步进电机是如何克服惯性的影响的?

楼主(2009-09-24):
在步进电机中,是如何克服惯性的影响的?步进电机如何尽量减少丢步的现象?

网友:
合理地分配动能的增加和消耗过程。
相对而言,要克服失步,停止的减速控制比启动的增速控制更重要。

网友:
wangjianzheng 网友好!
.
市场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全都是脉冲方式的。应用时注意以下几点:
1、步进电机启动的时候,脉冲频率逐渐增加,既,步进电机的速度逐渐增加。
2、停机的时候,与上相反。
3、如果,为求编程简单,只采用一种脉冲频率和电流强度,一定要找出适应所
控设备惯频特性的脉冲频率。
.
“syw牌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内部编程方式,采用的是延时递减方式增速的,
所以不存在你所说的丢步现象。增速程序如下:
for (  n=65; n>=36; n=n-1 )
     {
         z=0;
         do {
                P2=zengz3D5A[z];
                 delay(n);
                z=z+1;
             } while(z<=7);
     }
.
我们网站有关步进电机应用方面的话题很多,你往前翻一下。
.
syw  090925---02.23

常用步进电机的来说说,国内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低速性能好一些?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extra=&page=1

楼主:
我看的书本说:步进电机出现丢步是绝对的。只有通过反馈来减少,来满足要求。 3# syw开门造车

网友:
我看的书本说:步进电机出现丢步是绝对的。只有通过反馈来减少,来满足要求。 3# syw开门造车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步进电机可能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看的书本说:步进电机出现丢步是绝对的。只有通过反馈来减少,来满足要求。
引用 网友A:

.
wangjianzheng 网友好!
.
我看的书和你看的书一样,也是说步进电机出现丢步是绝对的!
所不同的是,我在实际的项目中,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丢步!
迫使我不得不多问几个为什么,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
乘车时你注意没有,汽车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时速==100公里,在这段
时间里有一个速度随时间递增的问题。
.
假如,一开始就给最高档位和最大油门,车轮到是转起来了,但车身还在
原地,既,车轮在空转。此反应在步进电机所带的设备上,就是丢步。
.
解决的方法很多:传感器定点采样定数,全行程数字控制,匀加、减速,
都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
.
syw  090930---03.10

网友(2011-08-21):
引用 网友B:
.
wangjianzheng 网友好!
.

孙老师,您的讲解太深入浅出了。谢谢!

网友(2015-05-18):
看一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