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20号钢的零件,由于存放时间太长表面有黄锈

楼主(2009-09-24):
我们有一种20号钢的零件,由于存放时间太长,虽然曾经在表面涂油防锈,但是由于时间太久,现在表面有黄锈,请教各位大侠,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损坏基体的情况下,有效的除去黄锈。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2009-10-30):
酸洗一下喽,这么简单!

网友:
酸洗嘛!但要注意酸的浓度哦!

网友:
被氧化了,去酸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
20号钢  酸洗时要注意酸的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