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牙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09-09-24):
各位前辈们,请问谁能给个铣牙程序的例子啊。指令是什么?

网友:
内螺纹铣削宏程序,每下一层为一个螺距。

网友:
FANUC 系统 用G33就可以

楼主:
谢谢2楼。受教了~~~~~~~~~~

网友:
不客气,社区里有一位叫“山德维克”的大侠,对铣螺纹很内行,又不懂的可以问他。

网友:
怎么找那位山德维克啊??    我也有点螺纹加工的问题想问下        主要是加工参数
    我看那个程序里面转速是100,会不会太低了?     机夹刀具转速是不是应该快点??

网友:
“市场调查:金融危机下各地加工中心的待遇”在论坛里找这个话题。

网友(2012-09-11):
果断的收藏品!!!!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先C轴分度好定位OK,然后计算螺距和圈数。一圈为360°。
然后给Z值,每转360°Z刚好走一个芽距。 不用任何循环。
好处是刀具寿命好,螺纹芽型,光洁度都不错。  缺点是效率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