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天河2004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4):
我用的清华天河2004,这张图标粗糙度时,正常的应该是红圈中形式,但存盘退出后,再调出图纸就变成了绿圈中的模糊状态。

我新开图纸,复制图形进去后,还是这样,晕。

郁闷,哪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
不过估计是图层或线宽的问题

网友:
符号标注等模块尧创CAD做得尤其专业,推荐楼主试试!

网友:
正常,破版的原因,不影响打印

网友:
看看你的粗糙度块的线宽怎么设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
把线宽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0-02-09):
我也是用这样的软件  但是没有出现哦

网友:
双击粗糙度符号,然后在设置里把线宽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2011-09-14):
正如7楼所说的,绘图界面下方,即状态栏上有“线宽”命令,点击切换即可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