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粘在挫刀上怎么清除?

楼主(2009-09-24):
钳工应聘遇到的问题,紫铜粘在挫刀上要怎么清除?

网友:
钢丝刷子刷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烧下在用钢刷
刷下就可以了吧
没试过
呵呵顶

楼主:
要用那种硬而短的钢刷吗

网友:
钢丝刷
软的东西一般都不用锉和磨

网友:
招聘的是个高年龄专业钳工吧,现在的年轻钳工是不知道滴,学校里不教,实习基本也不会遇到。过去钳工都会配钢丝刷或是铜丝刷滴(可不是刷除铁锈用的那种刷)

网友(2010-01-08):
用钢丝刷,注意钢丝刷上不得有油,不然你就算把紫铜刷掉了,锉刀还是会在工件上打滑。

网友:
用钢刷 还是可以的   但还是要使用过程中小心

网友:
用小钢丝刷一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