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此图的加工工艺,就能知道你从事机加工几年

楼主(2009-09-24):
说说此图的加工工艺
说说此图的加工工艺,就能知道你从事机加工几年

网友:
又是一个陷阱题!
在最简单的地方、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却是关键点。

网友:
不怎么会做车床。。。。。难点在哪里?控制那个跳动?

网友:
单件的工艺吧?
好象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网友:
确实有难度。

网友:
说实话,真不会干车工。。还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数控车床的考题啊

网友:
本人没干过真正的机加,因此纸上谈兵一下,请高手指点:
1、料装夹,平端面,打那个标注的中心孔;
2、料重新装夹,伸出工件长度加20mm吧,顶尖顶住,然后光表皮,测量检查尾座的对中情况。如有锥度,调整尾座。重新车外圆留余量到外径38。
3、切断,保证长度98(IT14应该没问题吧?),重新装夹。打孔,到深度,铰孔,倒孔口边缘。
4、车大头的槽,车大头外圆到尺寸,保证精度要求。
5、另取一段料,车出60度锥面和端面,与此工件先加工的孔口配合,鸡心卡头夹住大头的槽直径32部分(夹紧力不会影响槽的尺寸吧?),另一头顶尖顶紧。
6、车外圆,车小端,车锥度,调整小拖板倾角,测量保证角度,然后车锥面和45的小端长度。并保证直径16的公差。
6、挑螺纹。

因为没有真正干过机加工,更不知准确的工艺卡如何编制,凭想象的其中用段料作个顶尖加鸡心卡头不知能不能保证切削力,自己感觉都够呛,不过这样可以保证装夹精度吧。肯请高手批评!

网友:
鸡心卡头好像与后面车锥度的小拖板干涉??不行啊

网友:
对工艺不太熟悉,很想学习精通,感觉不是很难,希望高手能好好讲解,难点在哪里?

网友:
0序:夹左端粗车零件右端,外圆及锥面留精车余量。平端面,打中心孔。粗车螺纹。
5序;调头夹右端,平总长。粗钻15内孔,孔口60度锥面。粗车外圆及32和20外圆。
10序:精车左端外圆及32外圆,控制轴向尺寸。铰15内孔,精锪60度孔口。
15序:两顶尖,鸡心夹头夹持住20外圆(垫夹铜皮),精车螺纹、16外圆及锥面。

网友:
这是针对普通车床车工的一个技能考试,
所以数控加工工艺免了。
粗糙度达到1.6而且在h6的公差对操作工的技能比较有挑战性,
至少俺是做不到。。。
工艺很好排,针对考试是单件的排个考试的用纯车的工艺
1、下料,基本给的材料是直径38长100的圆钢,这一道免了
2、三抓夹紧平端面车小头至直径17长44,并台阶状车出锥度,然后用尾顶打中心孔--小端粗车
3、夹直径17处平端面长度至54即总长98;外圆车至37;初割两槽各边留余量1;打中心孔;--大端粗车
4、双顶车小端16处尺寸,转动小拖板车出斜度--小端精车
5、双顶车大端和槽至图所示尺寸---大端精车
6、夹小端加中心架打孔、铰孔至图示尺寸---打孔
7、双顶(主轴箱处夹大60度顶针)车螺纹并割螺纹收尾槽---车螺纹

如无中心架可适当修改工序,把打孔工序上移至小端粗车后

网友:
12楼工艺粗看可行,但不敢保证15孔轴心与16轴心同轴度,此件检测容易加工难!!!!
愚人之见,期待明鉴。

网友:
粗车(包括槽),总长,M16到位。
打中心孔--加工15H7内孔(考试嘛,可以用百分表吧,掉头打中心孔最好打下表了)
双顶尖

网友:
12楼工艺粗看可行,但不敢保证15孔轴心与16轴心同轴度,此件检测容易加工难!!!!
愚人之见,期待明鉴。
引用 网友A:

15孔与16轴IT14

网友:
干完15H7孔后,可否双顶尖?

网友:
13楼的才是正解

网友:
哎,不好意思, 真的看不懂。
   还在学校学习

网友:
此件加工比不是很难,几个点掌握好就行了,啊啊

网友:
12#      13###  都可以保证精度!!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你要知道这是在普车技能考试中光用普车搞定,
是中级车工,
够难了!
真正能在普车中在有限的考试时间内(估计一个小时吧)搞定它,
时间是足矣,
关键是精度能完全达到,
只要能达90分的就绝对是高级车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对了,
此题就是一道陷阱题,
是天津市劳动局普车中级题库中的一道题,
在校生中,能做到完全合格的几乎没有。
即使老师,也都是纸上谈兵,

所以,
我校的特聘工程师说能说此图的加工工艺的人,
他就能知道从事机加工几年。

网友:
否定项:M16—6g个中径超差时和60゜ 6ˊ超差时,此件视为不合格。
普车,这个角度要保证,靠小拖板旋转,一细格的十分之一,就算经验再好机床误都不止这个数了。。。

网友:
其实,考的是工艺,不完全是技艺。
车M16—6g的中径和60゜ 6ˊ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工艺。
工艺对了,高分还是可能的。

网友:
其实,考的是工艺,不完全是技艺。
车M16—6g的中径和60゜ 6ˊ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工艺。
工艺对了,高分还是可能的。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在普车中如何保证60度的锥度能保证6'内的公差?

网友(2012-12-29):
怎么也不出陷阱在哪里,我能看到的就是直径15H7,公差是多少是个难题。起码我不查书我是记不住。车锥度很容易和尾座或者是车头干涉。别的我是看不出来难点了。。

网友:
1.夹左端粗车右端留1mm余量,60度锥度成台阶,打右端中心孔。
2.夹右端找正粗车左端留余量,粗车槽留余量,光端面至尺寸,加工Φ15孔(铰)保证有效深度40mm,钻孔不可太深,加工60度角度至尺寸。
3.两顶尖鸡心夹头精加工外圆﹑槽至尺寸并倒角。
4.掉头两顶尖装夹包铜片保护,鸡心夹头夹Φ32外圆处,精加工Φ16外圆,及60度正负6分角度至尺寸,M16处外径车至15.9,车螺纹至尺寸,无退刀槽。
时间240分钟,时间很宽裕

网友:
我就想问问,有多少考过这个得了中级的以后进工厂加工这个活时用普车做?

PS:以后也考考“茴”字有多少种写法吧。

网友:
威望太少,不下载了,

网友:
高级技师,不屑一看,威望太少,想看丢分啊

网友:
很难做满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