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的测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4):
请教各位三座标高手一个问题:我们公司内现在生产的一个产品,通过机加工以后在我们公司内测出来的数据都是中值,但是送样到客户公司测量出来的结果却是超差了(我们的测量基准是统一的,只是三座标的牌子不同,而且这个产品是重开模具了,在客户那边用同一个测量程式测旧模的产品是合格的,但是测量新模的产品却不合格)。

请教各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旧模产品客户测量合格,那就再核实一下你们双方的测量结果是否一致,如有偏离,偏离量占被测公差多少;然后再考虑新模件问题

楼主:
旧模产品测量出来的数据大家的偏差都是很小的,但新模测量出来的数据就偏差得很厉害

网友:
不清楚具体情况,
如果旧模偏差不大,只是新模偏差大的话,看看程序,有没有因数影响到坐标系或者基准类的

网友(2009-10-30):
建议与客户再做一次测量对比

网友:
对公差的评定是否一样啊

网友(2009-12-19):
建议你与你的客户做一下相关.

注意,产品的参数,位置及测量方法都要统一.

网友:
一般量测机台机台与机台间的差异较小,看看能否考虑下以下几点:
1.你司与客户检测时工件自身的温度差异多少?
2.双方机台是否有通过年度效验,是否合格?使用前测针的效验精度是否合格?
3.量测基准的采集与建立是否精准?你们双方的基准差异多少?
4.被测工件的定位是否到位?未定与否?
5.评定的公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