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怎么精确定位,可以强行定位吗?

楼主(2009-09-24):
大家帮帮忙,汽缸怎么精确定位,可以强行定位吗?

网友:
挡死就是了

网友:
前后行程加缓冲定位器就行了把,精度应该满足一般要求;

网友:
加缓冲器挡住就ok了

楼主:
加缓冲器挡住?缓冲器工作原理是什么,精度能达到0.5MM吗

楼主:
是这个缓冲器吗

网友:
是这个缓冲器吗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模样相同,用得最多的是油压缓冲器。精度可以保证在0.1mm以内。选择缓冲器大小时,需要估算一下动能。

网友:
缓冲器一般不作定位用,只起到缓冲,即减速,减震的作用。
与固定挡块一起使用,可以更好定位。

网友A:
用磁性开关...
控制气缸行程的,找个SMC的样本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如果在某个位置可以用挡块挡住,那为什么有些汽缸还要用光电开关检测它的位置呢?

楼主:
磁性开关原理
磁感应接近开关

   当磁性物质接近传感器时,传感器便会动作并输出传感器信号。在PLC控制中,利用该信号判断推料及顶料缸的运动状态以确定工件是否被推出或气缸是否返回。传感器上设置的LED用于显示传感器的信号状态,供调试使用。传感器动作时,输出信号“1”;传感器不动作时,LED不亮,输出信号“0”。磁性开关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的调整方法是松开磁性开关的紧定螺钉,让磁性开关在气缸的滑轨里滑动,到达指定位置后,再旋紧紧定螺钉。

网友:
有时出于安全性或可靠性的考虑,也会对汽缸活塞杆位置进行检测。如同有些结构,采用过定位一样。

网友:
每个气缸的行程不一定都一样,所以一般气缸行程都要留点余量,实际使用多长就靠缓冲器来确定了.

网友:
SMC有这种伺服气缸。
如果负荷大的话,可以使用气动+液压系统,SMC都有。
只是尺寸大了一点。
(我不是买SMC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刚好手够得着他们的产品目录。呵呵呵)

网友:
可以用缓冲器搭配挡块定位,磁感应主要检测汽缸活塞处在什么位置

网友:
增加限位,可以用液压缓冲降低冲击

网友:
可以用缓冲器搭配挡块定位,磁感应主要检测汽缸活塞处在什么位置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种方式,磁感应开关精度不是很高,它的使用主要是用来进行复杂的程序控制,尤其是在多气缸工作时,需要控制他们的动作顺序。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帮忙,看了你们的意见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大家都是做设计的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有你们则国强

网友C:
兄弟,0.5毫米也敢说精确定位大家的意见只供参考,你要考虑汽缸带动的实际负载。

网友:
选带光电开关的气缸啊,硬定位感觉不好。

网友:
直接在气缸所带动的零件上加限位,这样精度更高。
至于加不加液压缓冲器就看使用情况了。
磁性开关对一般的气缸不起定位作用,只是告诉控制器气缸到位置了,如果只靠磁性开关控制气缸的位置,精度很差的,因为空气的压缩性很强。液压缸会好很多。

网友:
怎么不用液压的呢?

网友:
缓冲器用的多,还可以微调

楼主:
大家说的非常好,特别是FLEI200410 和笑剑 的回答最合我意

网友:
缓冲器一般不作定位用,只起到缓冲,即减速,减震的作用。
与固定挡块一起使用,可以更好定位。
引用 网友D:

同意此解!

网友:
如果只是定位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用档块机械限位准确可靠;用磁性开关检测,调整方便,但精度不高;如果是想精确定位在任意给定位置上,则必须用到气动伺服阀闭环控制了。

网友:
如果只是在一个固定位置停住,我们通常用死挡块来定位,视惯性力大小再决定是否用缓冲器

磁性开关和光电开关只是用来确认活塞已经运动到位,在确认后会发一个信号给PLC,让PLC好执行下一步的动作,磁性开关的定位精度很低,而且强磁场会对它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比如焊接环境下使用磁性开关就有比较大的风险,它通常有5mm左右的偏差,光电开关的精度要高一些,通常有0.5mm左右的偏差

如果想要在任何位置停住,气动系统不是理想的选择,油压系统要好些(需要光栅尺做反馈),更好的方案是使用滚珠丝杠加伺服电机组成的私服进给系统。

网友:
我觉的缓冲器和限位一起使用比较好

网友(2009-12-12):
磁性开关只是检查活塞位置的,不是用来定位的,加光电开关检测是为了让系统指导气缸的动作或者说是活塞的位置

网友:
可以用液压缓冲降低冲击

网友:
检测位置的目的不是为了精确定位  是为了反馈信号

网友:
汽缸 精确定位除了挡死想不出用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加檔塊限定位置,定位精度,0.02,液壓緩衝器不是定位的,是緩衝用,並且不是所有有氣缸的地方都要緩衝器,看功能需要

网友:
在汽缸行程内加限位块

网友:
越来越有意思了
楼主还是好好学习学习吧!小弟说话比较直接,见谅!
气缸定位精度与所选择气缸型式有较大关系,笔形重复精度较低,一般连接部用万向连接头固定只用用力的输出,如果要求重复定位精度较高的可选用复合型即带滑台式气缸,当然成本要增加很多,不然就要用直杆型加直线导轨复合机构实现功能
至于为什么要有检测,上面的大侠已经说过了,再用白话解释一下:
SENSOR的的作用不是输出,而是输入,它将动作完成这一信号反馈给PLC或是PIC等处理器进行运算,以这个信号为下一步指令的条件即等同于开关的作用,以PLC为例,用STEP方式编写的程序,如果哪个指令不给到位,机器停止工作并保持等待状态即所谓的死机,普通编程方式就是找不到与其条件相同的程序段,而致报错。
学机不学电如同单腿走路,很累很累。
还有上面各位提到的以缓冲器定位,这样其实是不可取的,缓冲器如果直接以其满行程长期用于定位,在较大负载情况下都会损耗较快,因其头部较多用尼龙或是硬度不高的金属材质达到降噪吸震,且头部为 点接角针会形成点蚀,所以最好再另加定位,缓冲器也有相关配件!

楼主:
很久没上来看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在解答,我很高兴.大家这么一说我又明白了很多,谢谢各位!
"学机不学电如同单腿走路,很累很累。"
说的很对啊.电方面都是自己学的,我选的专业是搞机械的很少涉及电,悲哀啊

楼主:
看来你对自动化很了解哦,谢谢你,能加QQ707293853吗?我向你学习哈

楼主:
越来越有意思了
楼主还是好好学习学习吧!小弟说话比较直接,见谅!
气缸定位精度与所选择气缸型式有较大关系,笔形重复精度较低,一般连接部用万向连接头固定只用用力的输出,如果要求重复定位精度较高的可选用 ...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对自动化很了解哦,谢谢你,能加QQ707293853吗?我向你学习哈

网友(2010-01-14):
光电开关可以实现远距离控制

网友:
光电开关和磁性开关只是位置检测,表示气缸活塞已到位,可以进入下一个动作。不可能对气缸运动进行定位。
如果要定位可以用可调式气缸。

网友(2012-02-16):
引用 网友C:
兄弟,0.5毫米也敢说精确定位大家的意见只供参考,你要考虑汽缸带动的实际负载。

对于气缸来说,多少才算精确定位?

网友:
带磁环的就可以啦,用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如果在某个位置可以用挡块挡住,那为什么有些汽缸还要用光电开关检测它 ...

定位就是说的气缸推到某个位置是一定的是吧,一般就直接挡块挡住。
加光电开关检测位置,是为了获得信号,提供给下一个设备。比如完成两个动作,首先水平气缸把工件顶过来,竖直气缸顶起加紧。
用光电开关检测水平方向气缸的动作到设定位置的信号传给竖直方向气缸,竖直方向气缸开始工作。这时也要设置个水平气缸的限位!算是保护措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磁性开关...
控制气缸行程的,找个SMC的样本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老师``磁控开关只能检测气缸动作是否到位···不能控制气缸的行程大小吧·····难道是我OU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如果在某个位置可以用挡块挡住,那为什么有些汽缸还要用光电开关检测它 ...

感应器是用来反馈信号的给plc的,行程用限位的控制,如缓冲器,感应器的控制精度很低

网友:
在标准行程内精确定位的话用限位挡块就可以了,精度完全可以控制在10丝以内的;
磁性开关(传感器)只是用作位置反馈的(闭环操作),不能用于限位控制;

网友:
可以和齿轮齿条组合使用,机械强制定位

网友:
气缸本身有调节螺丝,精度能达到0.5MM

网友:
{:soso__15672701321459874839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