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折弯---请教

楼主(2009-09-24):
我想折直径12MM壁厚1.2MM的小管R为35MM 请问怎么做这种模具。或是提供相关资料,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楼主您好!
1、社区曾经有讨论,孤酒也曾经发过图片,不过那些都是比较简单的,弯曲效果一般;
2、我也曾发过资料,弯曲效果可以达到卫生级食品要求,但是必须有机器;
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效果呢?

网友:
请到: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2B%CD%E4%2B
看看!

楼主:
我现在只是想做一些产品的样品,我想要做简单模具的那种,就是人工的那个,用手直接班的那种就可以,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模具尺寸。希望您能帮助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扳的那种有现成买的,装修线管都用它!

楼主:
嗯,我看到了,谢谢您的图,我想做那种,用两个轮子就可以的。一个大些的轮子固定起来,别一个小个的轮子有一个把手,用小轮子围着大轮子转的,你感觉怎么做这个,还有想问您,关于R,的长度是按90度弯的管的内径到圆的中心还是管的中心到园的中心,还是管的外径到圆的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指钢管的中心线的半径,我也做过弯管设计

楼主:
就按我说的R为35MM折直径12MM厚度1.2MM的管折成90度,您说大个的轮子边到边的直径应该是多少,小个的轮子边到边直径是多少,还有大轮边到槽底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谢谢qrqpjxq 那我就知道做多大的大轮子了,那再请问您,大轮子的槽弄的深些好呢还是小轮子的槽弄的深些好呢。还有小轮子我直径多大才合适。

楼主:
我做的这个产品用来做小狗门的,所以只要折弯正确就可以了,别的没有要求,管的折弯处不要很遍。

网友:
有弯管器,各种规格的,适合各种直径的管子。我们这儿机修工就有一套,用来弯油管的,好像一共有4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