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枪钻枪绞---请教

楼主(2009-09-24):
这些天新来论坛,,看到些关于枪钻枪绞的话题。我没用过这类东西,我去百度了一下,大多是卖广告的,说的也不清楚。谁能跟我介绍一下枪钻枪绞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比如转速,吃刀量,枪钻打孔之前需不需要做底孔之类的。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A:
枪钻我也关注好久了,钻刃各个角度非常关键,使加工合力指向修光刃,因此光洁度及精度比较高。[

网友:
你可以具体说明 你是想问枪钻加工各种材料相应的走刀以及转速 还是想问什么东西 请说清楚

用枪钻 打不打引孔是要取决于你机床设备的   用枪钻有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已引孔定位  另一种是已到角定位加

工深孔  而且枪钻基本适合打小孔 18MM以上的可以考虑用深孔喷吸钻

主要你说不清楚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记住 材料 孔径的大小 这些对走刀量 和转速都是有影响 不是单一的要什么转速 如果你想知道的更清楚

那要你说下 你的工件是什么材料 孔径多大 等等。。。

网友:
还有 我不太同意3楼的 说法 你说枪钻的角度 当然重要 如果你要的是理论角度也不一定好用

要看你的材料 来改变到的 各个角度的角度。。OK?

网友:
呵呵,LZ找专业的厂家做个培训吧,你问的都是基本的问题。

网友:
枪钻:  主要用于8-20的孔.加工的材料很广泛,常见的是钢件,轴件上的孔深为50-500.太深了易断钻头,钻头多为硬质合金,而钻杆为普通钢管料,空心的,但不是圆孔,大致压缩了25%,对于角度,有很多个角度,主要为主副偏角,前后角,刃倾角多为0度,前角0度为常见,当然,各角度的值要看材料,孔径,孔深等要素,一般不要预加工孔.最终加工出的孔表面质量可好了,但孔径尺寸精度较差.致于设备,可用普车加制.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各位的指教!!!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算高科技了本人尘世间一个迷途小铣工,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用上这玩意。。

网友:
学习了,还没用过枪钻.

网友B(2014-02-17):
引用 网友A:
枪钻我也关注好久了,钻刃各个角度非常关键,使加工合力指向修光刃,因此光洁度及精度比较高。[

东海版主现在自己搞枪钻搞的咋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海版主现在自己搞枪钻搞的咋样啦?

这钻头以前自己搞的那个,因为C形切屑不断,堵塞,压缩空气吹不出,失败,由于工件比较少用,所以这工艺暂停。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