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准图怎么理解

楼主(2009-09-24):
按照图面意思平面度后加个CZ  图片中的分开的三个平面的平面度是把三个面综合为一个平面来评价  还是三个面分别单独评价平面度  我认为是把三个面综合为一个平面来评价 不知道对不对  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看图上面的英文,single tolerance单个公差,several separate features 多个分离的要素(小面)
应该是三个面综合为一个平面来评价

楼主:
我和大侠一个意思  可我们的工程师说要单独评价

网友:
统一评价比单独评价其实对公差要求更高
因为单独评价好,统一未必好,统一好,单个差不到那去

楼主:
关键是统一后基本都超差了  单个评价都是好的    形位公差后加了CZ的话应该是要统一的

网友:
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楼主的意见)

网友:
你问下客户吧,或者看下实际是怎么装配的,

网友:
这应该是统一评价的,单个测量合格并不代表统一评价合格

网友:
具体要了解客户的要求啊。。再与客户确认下吧!按他们的要求来

网友(2012-11-17):
ISO 1101对这些符号有明确说明;
这里的CZ代表公共平面,不是单一独立的平面;

网友:
单独评价 公共公差带

网友(2013-01-06):
这个还是再确认一下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各个平面都是独立的话,那就没必要标注CZ了。

网友:
总评价加工业满难的啊  大侠们支个招 怎样加工才好啊

网友(2013-05-29):
表示三个平面有共面的要求。

网友(2014-02-16):
如果没有CZ标记,表示单独评价,有CZ表示统一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