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09-09-24):
新买的广数980TD系统的数控车,宝鸡SK40P型号,上电后就出现421报警,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Fancu 系统的421报警我就见得多。
华中的就不知道了。
抱歉。

wujp

楼主:
Fancu 系统的421报警我就见得多。
华中的就不知道了。
抱歉。

wujp
引用 网友A:

Fancu系统的421报警什么意思呢?

网友:
能否把具体报警内容描述一下

网友:
Fancu系统的421报警什么意思呢?
引用 网友B:

在双位置反馈系统中(如X轴同时使用光栅尺和电机编码器),半闭环和全闭环的位置误差超过了参数2118的设定值。

网上查了一下,GSK980TD的421报警是说X轴驱动器没有准备就绪。
那是因为系统XS30,XS31接口的第七针脚没有收到驱动器的READY信号。
检查一下CNC参数№.009的Bit0、Bit1位设定驱动器报警电平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检查一下X轴的超程限位开关.

你可以参考GSK980TD使用说明书第三篇第二章。

wujp

网友(2012-02-15):
  如果没记错 广数的车床 遍了G41以后 需要在和精车分开编  不能加在前面的程序中 G41需要重新编个精车的程序  我还是才得学这个  我门学校一个老师傅说的

网友:
可能是x.z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