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床四方刀架的四方垂直度如何?

楼主(2009-09-24):
刀架为四方形,其边与边的垂直精度能达到多少呀?还是厂家对这个垂直度没什么要求放的很大呢?

网友:
刀架重要的在定位精度和稳定性。这边与边的垂直度有什么重要的。这和你使用没多大关系,但是刀槽那个面有要求,理论上说,刀排靠上就应该是和X轴平等的(一般只对螺纹刀、槽刀有用),但这还和你刀架安装有关系。
作为刀架厂家来说,所有东西应该还是会按标准来生产的。

楼主:
刀架重要的在定位精度和稳定性。这边与边的垂直度有什么重要的。这和你使用没多大关系,但是刀槽那个面有要求,理论上说,刀排靠上就应该是和X轴平等的(一般只对螺纹刀、槽刀有用),但这还和你刀架安装有关系。
作 ...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个意思,作为安装刀具的基准面不准对刀时候不也就麻烦了吗?

楼主:
我想用该面做定位基准。面与主轴中心偏差可以在0.2毫米内,这样的要求能达到吗?

网友:
可以用垫找

网友(2009-12-21):
这个好像没要求。因为机床建检验都没有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