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光洁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4):
对于零件表面光洁度的检测..
有什么方法?
特点与设备
优点缺点呢?
包括平面和圆弧面(内孔),还有锥面上的光洁度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指点

网友:
顶起来。
我也一直有困惑。目测的标准和机器测得差异太大了。

楼主:
用对比块的方法误差太大...而且主观因素比重比较大

网友:
专用工具,万工显

网友:
有专用的粗糙度仪,用测头在工件表面爬行一段距离后可以直接显示出数傎,Ra,Rh等数值都可以读出;

网友:
有专用的粗糙度仪,用测头在工件表面爬行一段距离后可以直接显示出数傎,Ra,Rh等数值都可以读出;我们经常用啊

网友:
资金足就买仪器,资金不足就买对比块

网友:
用粗糙度仪

网友:
买便携式粗糙度仪 三丰的1W多一个

网友:
小厂哪有钱买专用仪器?
花个上千老板就哭死。
老老实实买几个粗糙度对比块,才200不到。
大不了再搞个放大镜一起比纹路就行了

网友:
粗糙度大的就用比对块好了  要求高的只能用粗糙度仪了

网友:
光洁度就是粗糙度嘛。。。直接用粗糙度仪就行了,不要太精确的话,就用对比样块了...

网友:
还是看资金充裕与否,和零件的要求来检测光洁度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办,我们一般是提高要求,根本不检测这方面

网友:
粗糙度必须列入检验项目,最好对比块和粗糙度仪都购置,粗糙度仪对检验曲面不是很方便!

网友:
现在普遍有以下几种:
1 比较法(样板)适用于生产常规,综合判断,对已要求不是很高产品,对判断人员要求比较高。RA1.2以下容易出现错判误判。(按工艺车,铣,磨等会有不同的样板)
2 光切法 利用透光,没使用过。(原理应该是和刀口尺差不多,应该只可以测RZ)
3 针描法(粗糙度测量仪器) 通过测量一定长度,经过计算平均值获得RA,也可以测量Ry,Rz
4 印模法 不方便测量测量地方,用石膏复制,好了以后再进行评价。
5 干涉法 0.032-0.8

网友:
太多的共同需要呀,谢谢

网友:
精度高0.8以上的看不出来,用仪器,精度小于0.8我觉的看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