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上的遥控墨斗市场怎么样

楼主(2009-09-24):
我们是给印刷整机厂开发遥控墨斗的,不知外面的最终用户对遥控墨斗感兴趣?

中央墨色遥控系统是现代印刷设备中必不可少的控制系统,它大大地加快了印机的设备调整速度,也使得印品的色彩控制精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减少了原材料的消耗,使印刷更能适应现代工业的市场竞争,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本系统基于PLC技术,电机伺服控制技术及相关的高精度墨键执行机构而
设计,从各方面最大可能地满足了多种印刷机的墨量控制调整要求。其操作界面清晰直观,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控制精度高,多方位的快捷操作,超强的数据存储能力,高达200分度的精度数码显示,快速的反应能力,使印刷机操作者能方便、省力、快捷、准确的按样板调校墨量,并可以进行墨量预设置。同时,系统设计简洁,便于维护保养,一般维修人员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系统主要特点

由于采用了先进的软件和电子技术,及模块化的结构设计,给本系统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性能,并设置了墨斗键故障自检功能。操作系统通过操作面板和触摸屏都可以对墨量进行调节,极大的保证了系统不间断的连续工作;墨位控制单元通过地址分配的方式解决了备品备件的通用性,维修方便简单。

    1.
电气结构

主控制器采用PLC技术,实现数值显示、数据处理、数据通及实时控制等几大功能。

触摸屏的运用创造了良好的人机对话环境,直观形象地显示系统状态并给产品数据的存储和调用带来了便利。

操作者在操作面板出现故障时,仍可使用触摸屏进行墨量控制,包括墨位调节、锁定,产品数据存储、调用等等,而且在屏内配置了操作说明及一般故障的检查说明,极大地方便了操作、维修人员。

专业开发的操作面板、接口板和墨位电机伺服电路板,模块式的设计构成直观、可靠的系统,每个色组电源及信号电缆数量较少,布线清晰,给日后的保养和维修提供了方便,而且大大节约维护开支。

高精度的电机伺服控制技术保证了系统的控制精度和稳定性。

设计简洁明快,结构化强,便于保养维护,能满足不同印刷机的技术要求。通过进一步的升级,系统可达到墨位控制的自检功能,最高可以达到通过网络进行故障的诊断功能。

    2.
机械结构

采用分离式墨刀,螺杆调整方式。

在一个色组墨斗幅面内并列排放若干把分离式墨刀,每把墨刀的宽度为25mm~35mm(根据印刷设机结构及精度要求)墨刀,每把墨刀在各自电机的控制下完成前进或后退的动作,调整墨刀与墨辊之间的间隙实现墨量大小控制。

墨刀与墨辊之间的调整开启度为0.006
0.60mm.

墨刀硬度控制在
HRC40-45.

墨刀头为自定位结构,安装时排列严整定位良好。

减速装置采用齿轮定位装置,安全可靠性强。

齿轮材质选用经济、耐磨材料聚甲醛和优质工业铜材制成。

    整个墨池装置整体性强,便于安装。
油墨传输过程中的调节
油墨传输过程中的调节包括:墨斗出墨量的调节,传墨辊接触力的调节,以及着墨辊接触压力的调节。
    1.墨斗出墨量的调节
    墨斗出墨量的调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改变墨斗辊与墨斗刀片之间的间隙调节;二是改变墨斗辊转角的大小。
    墨斗辊与墨斗刀片间隙调节,有手动调节、电动调节两种,手动调节是用螺钉的正向,反向来改变墨斗辊与刀片的间隙。而电动调节是用遥控装置来进行的,一般的墨斗座上面装有一排琴键式铁板,表面覆盖一张硬塑料片(有的机器则不装塑料片),而塑料片具有弹性,防止油墨的渗漏,每块铁板的前端装有一个偏心辊,辊两边的支承环将塑料片顶紧在墨斗辊上,墨斗座上共装有3032个偏心辊,每个偏心辊的宽度约为3032mm,当伺服电机接受控制台的信号后,通过机械结构,改变偏心辊与墨辊的间隙,因此当墨斗辊转动时,带动油墨挤压塑料片,根据间隙大小形成不同墨层厚度,附着在墨斗辊上,通过传墨辊输入匀墨机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可以正确地限制每个供墨区的位置,防止一个墨区的调节对邻近墨区供墨量产生影响,塑料片受到不断摩擦,易磨损,需定期更换。
    2.传墨辊的接触力调节
    国产胶印机传墨辊的接触力一般是要通过拉簧和凸轮的转向来调节。改变簧力的大小是属于简单的操作,而根据凸轮的转向来调节接触压力,符合一般的调节规律。
    3.着墨辊的接触压力调节
    着墨辊的接触压力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着墨辊与串墨辊的压力调节;二是着墨辊与印版滚筒的压力调节,一般地着墨辊与串墨辊压力调节依靠偏心机构来进行,着墨辊与印版滚筒压力调节是依靠斜面原理来进行,调节着墨辊的接触压力通常是以着墨辊在印版或串墨辊上的压痕数值为依据的,有时为了调节准确通常采用钢片,插在着墨辊和印版或串墨辊之间,通过手感来判断压力大小。大多进口机器利用纸条来测试接触压力的大小,其方法和调节水辊的方法是相同的。再根据调节压力手柄的“+/-”标符来进行调节。向“+”方向转动手柄,增加和墨辊之间的压力;向“-”方向转动手柄,减少压力。着墨辊的压力调节是非常重要,所以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调节步骤上,一般先调节着墨辊与串墨辊之间的压力,后调节着墨辊与印版滚筒之间的压力。
    (2)在调节着墨辊压力时,可以在不再使用的印版上来校正其压力大小,若是在印刷过程中需要调节,应选择在印版两端或拖梢空白部分进行测量。
    (3)印版的衬垫厚度要符合要求,以避免由于衬垫厚度不合适而引起着墨()辊与印版接触压力的变化。
    (4)必须严格注意各个调节方向上的对称性和压力的一致性以保证串墨辊,着墨辊和印版滚筒之间的轴线平行,压力均匀一致。
    4.着墨辊起落机构的调节
    着墨辊根据工艺要求,有三种情况:一是跟随滚筒离、合压,着墨辊自动地与印版脱开或接触;二是在滚筒合压时,人工使着墨辊与印版脱开;三是在滚筒离压后人工使着墨辊与印版接触。
    着墨辊自动起落机构有机械机构控制,也有气动机构来控制,无论哪一种机构控制,其起落幅度的大小,基本上都是由起落架上的顶螺丝来调节,也有通过偏心机构来进行调节的。
    输水过程各水辊的接触压力调节和各墨辊的调节方法相似。
   在输墨装置中所有墨辊的排列都遵循着软硬交替的规律。这样有利于油墨的传递。另外,卷筒纸胶印机输墨基本结构与单张纸胶印机是相同的,近年来,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胶印机的水、墨机构有了很大改进,尤其水、墨平衡跟踪技术的应用,对于提高印刷质量与生产效率都起了很大作用。

网友:
还是相当有前途

楼主:
关键是现在的印刷上不是每台都用,如果都用那还不错。还有有些客户想用但觉得太贵

网友:
请问LZ是哪里的啊,想更多的了解一下遥控墨斗,能否深入探讨

楼主(2011-02-23):
进口胶印机大多采用CIP系统对各墨色的墨区进行调节,与之配套的就是无键墨斗。无键墨斗通过控制台的数据化控制,可以得到均匀的墨层厚度,消除了有键墨斗的不稳定性。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新设备的无键墨斗一般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漏墨,墨量调节不灵敏等问题。很多操作人员对于无键墨斗束手无策,也有的操作人员对无键墨斗进行尝试性的调节后,反而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这都与其不甚了解无键墨斗的调节和保养方法有关。
无键墨斗的工作原理
墨斗中的墨键是改变墨斗刮刀与墨斗辊之间间隙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没有微调的标准,有键墨斗在使用中难以实现墨量的微量调节。为此出现了由电机直接驱动墨键的技术,取消了原有的外置墨键,也即本文中谈到的无键墨斗
  无键墨斗可以通过控制台给定的数据,将数据换算成驱动电机转角改变的信号,推动墨键上下运动来控制间隙,从而实现墨层厚度的稳定性。图1和图2位单片墨键的实物图,在图2中可以看到一个旋钮。通过这个旋钮可以手动控制墨键上下运动。
无键墨斗的安装与调试
无键墨斗在装配过程中要经过严格的调试,主要包括平行度调节,零点位置调节,墨键间隙调节等,所有的调节一般都要求达到10-3级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墨键的安装精确度,并能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漏墨等故障。
由于设备的加工误差,安装在每个色组上的墨键都会存在少许差异,因此一般都是通过手工安装,安装过程包括固定,手工磨圆,调零,机械研磨,光控间隙校正等几个主要步骤。其中,固定的作用是将单片墨键安装到墨斗中;手工墨圆的作用是用砂纸将棱角锋利的墨键磨出一定的弧度,以免伤害墨斗辊;调零的作用是寻找基准点;机械研磨的作用是利用研磨材料消除手工磨圆的误差,提高墨键圆弧表面的平整度;光控间隙校正的作用是通过间隙的透光性修正零点位置和保证零点位置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误差还可以通过墨键上的手动旋钮来进行修正。
调试完成后,在墨键的前口凹槽处安装好密封条就可以上机安装。

网友:
楼主哪里的,你们的墨斗全套四色对开大概多少钱?

楼主(2011-08-27):
如果墨控的价格做到白菜价,是不是国内每台印刷机都会用呢,如果答案是,我将努力使目标实现

网友:
你在哪里制造这产品?可以联系我,给我厂配套,我们制造印刷机械。189011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