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给不稳定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24):
在车削过程中,出现了进给不稳定,有停顿的现象(车车停停),有时候倒不出R角,倒角(30.45.60度.)也会起台阶。它是并不是连续的出现,只是有时而已。请教各位大侠,是机械方面还是系统方面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用的是云南CYNC500-PE数控车床,系统是广数980TD。

网友:
看看丝杠和连轴器什么的
先看机械
系统没人动是不会变的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丝杠间隙是否过大

网友:
重点检查机械部分的间隙。

网友:
机床买了多久?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还是最近才出现?
你手动转丝杆,看一下在什么地方的卡滞。

wujp

网友:
丝杠和螺母配合不好吧,丝杠车一下,螺母配做就可以拉

网友:
也可能是连轴器的定位销掉了。。。

网友:
参数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加紧主轴轴承,就没再出现过了。

网友:
还是机械问题嘛

网友:
一般参数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应该是丝杆的问题

是不是轴承坏了啊

网友(2009-12-20):
联轴器看看你的这种系统我也用过 但是我出现的问题是联轴器问题 丝杠 其他的机械也检查下

网友(2012-12-23):
机械方面的,部件有点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