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绞线放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5):
想了几天都不知道该这帖子放哪,还是放高手这边感到舒服些

事情是这样的:
   设备是用来电阻焊绞线的,绞线是成盘过来的,类似于风筝线的那种轴,现在产生的问题就是焊接完的绞线两个端面不平行,导致平放到平面上的时候不好看,老板告之是由于这种盘装的铜绞线放线时产生的扭力造成的。

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关于这种铜绞线放线是产生在线上的扭力是怎么样形成的?
  2.如何避免这种放线时产生在线上的扭力?

网友:
放线时用卡线器即可解决出来的扭力问题。因为,里面是金属的,金属固有的特性使之产生和原装线捆不一样的变形。

带接地轮放线滑车

说的不对就当没说哦^^

楼主:
现在设备上有这种卡线的轮子,目前的问题是这种装置并不能释放放线时它自身产生的扭力。。

网友:
先加几组校直轮试试看行不。

楼主:
先加几组校直轮试试看行不。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子的校直轮呢?总觉得对于这种有柔韧性的东西还是不太方便校直

网友:
一般的焊机的送丝机构上都有。

网友(2010-11-27):
作者 一般的焊机的送丝机构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