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加工费怎么预算

楼主(2009-09-25):
焊接件加工费怎么预算,利用率等。

网友:
市面上流行的是工、料对半法,即按照选定钢板的现货重量计算,同时折算工时费,
假如你是本行业的家伙,一般都会采用分类法,即把钢板分类,分重量计算,也可以折系数计算,再计算综合成材率,计算边角料的价格,再计算焊缝的焊料,最后计算工时,再按天或按量给老板利润,这是精确法,

我见到计算焊缝的高手,看图,闭眼想一想,说出焊缝重量,厉害,人工最好算,单位时间的米长度。

楼主:
谢谢指点,就是不知道电焊和气保焊的每分钟焊接长度,那是怎么测算的,刚入行现只会计算利用率,人工和其他费就不知怎么搞了。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这样计算人家会信服一点。每次讲到加工费就像卖菜一样讲的脸红脖子粗的。

楼主:
工、料对半法,就是加工费和材料价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