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楔装置,在模拟时发现会干涉,请高手解决

楼主(2009-09-25):
设计了一个斜楔装置,在模拟时发现会干涉,请高手解决,如图,在由水平弯曲到90度,再由斜楔滑块分别弯到85度和30度,模拟发现30度的一侧会发生干涉,即向下运动时,滑块会撞到红色的冲子。怎么才能避免干涉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联 系 设 计 人 员,看产品能否做适当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改变产品能否做出来呢,很想知道啊。

网友:
中间红色冲子做成活动的,即顶到下模后,再走30°滑块。

网友:
请教一下这是用什么模拟的啊?

楼主:
请教一下这是用什么模拟的啊?
引用 网友B:

在CAD中同时移动冲子和斜楔啊,移动到某一位置会发现两者的间隙小于料厚,甚至更小。

楼主:
中间红色冲子做成活动的,即顶到下模后,再走30°滑块。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说的详细一些吗,怎么个活动法?期待中

网友:
滑块撞红色冲子,说明滑块走的太早。
将冲子加长些,顶部做成可弹性伸缩,冲子压住材料成型后,再走30°滑块。

网友:
简单的看,斜楔装置的下行(压块)角度小于需要成型的(与水平)30°(垂直方向其实是60°),肯定会产生干涉;
模具结构上想想办法吧

楼主:
简单的看,斜楔装置的下行(压块)角度小于需要成型的(与水平)30°(垂直方向其实是60°),肯定会产生干涉;
模具结构上想想办法吧
引用 网友D:

多谢超人大侠,其实在角度上我也做过尝试,45°的也试过,改为60°是想让滑块侧向运动的慢一些,即小于竖直斜楔的速度,不过也会干涉,我想应该是与弯曲的角度太小有关。楼上"guide2008"大侠的方法不错,应该是此类机构的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在此感谢"guide2008"和所有回帖关心的人。

网友D:
多谢超人大侠,其实在角度上我也做过尝试,45°的也试过,改为60°是想让滑块侧向运动的慢一些,即小于竖直斜楔的速度,不过也会干涉,我想应该是与弯曲的角度太小有关。楼上"guide2008"大侠的方法不错,应该是此类 ...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理论上讲最小需要垂直方向的夹角是60°,但是这样下压的动作比较难以实现,所以建议你在结构或者说机构上面想想办法,给个图你看看,能否有点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感谢超人在百忙之中回帖,此类机构应该叫摆块机构吧,当时在模拟干涉时也有想过类似可以翻转的结构,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参考所以一直在考虑用斜楔结构。想请有这两种机构经验的大侠谈谈各自的应用,和优、缺点。

网友:
超人的建议也很好 楼主不防考虑类似结构 两种结构最大区别 是对产品上的压痕影响 摆块结构几乎没有压痕

网友:
我们叫斜顶
连续模中经常用
解决多次折形问题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