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垂直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5):
我们进行垂直度测量时,影像的和接触式的测量结果偏差很大
而且同一对尺寸,当基准对换时结果也是偏差很大
不知道怎样测量的结果才是最准确的,请赐教,不胜感激!呵呵

网友:
接触式要优于影像  基准对换时 如果你的基准越换越短 那测量的结果一般会偏差越大

网友:
社区里面有这样的讨论啊,楼主你搜索一下吧

楼主:
哦,好滴,多谢了!

网友:
一般情况被测要素与基准要素是不能对调的,这样检测结果自然不同,除非被测要素与基准同样大小且都是机加工的;

网友:
按照什么基准,一般来讲要查看顾客的图纸的;不能随便的换;

那如果公司内部作研究的话,那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基准的面尽量采点的范围大一点,不然构造的平面非常小,容易引起大的测量误差;

投影仪的测量肯定是不够准确的,应为它把一个面投影到一条线上以后,面的相关信息已经没有了;举个例子:球投影到面是圆,原来有凹凸的地方已经全部成为线了;

网友(2010-07-20):
学习一下,再搜索下相关主题。。。呵呵

网友:
尽量不要互唤基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