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一个简单的深孔磨头---请教

楼主(2009-09-25):
小弟初来乍到,有一问题请教各位大哥,

本人有一厚壁管,长度1000, 内径20,准确点说19.96MM ,但需要加工到20.1MM.我用可调绞刀绞到了20.096MM,还有4个丝,但里面不够光滑,(光滑程度就是用肉眼要看不到里面的刀痕)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本人有一愚见,可否用20.1MM的砂轮棒(内孔尺寸正0.1MM没问题)磨内孔,当然用传动轴传动 .具体细节还在考虑中,教各位大哥是否可行?如果不行 还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没有. 什么几M的深孔磨就没必要了.

网友:
你用砂轮棒磨怎么支撑啊,还不是要做个座,这么长,孔又小,恐怕不行!

楼主:
砂轮棒装在轴承上面 ,安装轴承的套长度在20MM左右 外径刚好与已磨削的孔一样大20.1 起定心作用.轴承套焊接在一跟长度在1000MM 的空管上面 中间过传动轴传动 一边磨一边慢慢的往里推 .我就是担心的砂轮比工件小0.04MM 会不会抱死?

网友:
0.04珩磨一下就差不多了吧。深孔钻的?直线度要求呢?

网友:
机加的师傅来解答一下嘛

网友:
磨好了做土枪挺好,呵呵

网友: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想到了为什么不试验下???

楼主:
正在制作中  可行不可行用实践来说话

网友:
如果形位公差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那就可以浮动滚压,买个内孔滚压头自己改造一下就可以了,也可能有成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8400&page=2#pid720103
楼主到这个帖子里看一下,应该可以帮你吧问题解决了。

网友:
长一米,才20直径的孔,想做磨杆深孔磨,很疯狂啊,实际上砂轮最多做到孔的80%大,你用20多的砂轮放进去,不出问题才怪,再说你这个杆如何保证刚度,如何保证圆柱度?
磨削是高速运动,并不像绞刀那样.可以考虑自己做个珩磨的机器吧

网友:
简单的呀,你就想不到???
嘿嘿

楼主:
各位兄弟所言既是,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相同内径的合金棒挤压啊?

楼主:
简单的呀,你就想不到???
嘿嘿
引用 网友A:

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了?

网友:
20.096MM?????你这么量的??????20.1mm没有公差吗?????    。。。。关注中

网友(2014-11-16):
我建议你找一个钢珠或者轴承外圈,外径自己想办法磨到20.1,然后拉孔

网友:
钢球挤压

网友:
为什么不用高速钢铰刀?

网友:
量大滚光刀是正解

网友:
1枪孔钻导一下《粗加工》   2浮动镗加工《半精加工》3浮动滚压头加工《  精加工》

网友:
挤压加工时 把内孔清理干净  加足煤油  或柴油

网友:
楼主的想法够大胆,想不出好的办法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