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加工的接刀痕怎么处理?

楼主(2009-09-25):
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用数控加工中心小直径的铣刀铣大平面,铣出来的平面会有接刀痕呢,手摸摸没感觉。但用千分表打的话平面跳动在接刀的地方会很大,头痛当中~~~~~~请各位老前辈们多多指导。是不是夹紧力不够?

网友:
直径太小,加工时铣刀变形弯曲

网友:
刀具刚度可能不太好,用粗一点的刀柄,然后把铣刀尽可能伸出短一点试试。

网友:
拉一下主轴的侧母线,在测一下主轴的圆跳动。

楼主:
谢谢各位,我马上去测试一下,机床是新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如果刀具不行那改变吃刀量可以改善不?
其实我的吃刀量不大的,直径六的铣刀,z轴1mm,Y轴才2mm。。

网友(点评):
有可能的原因包括机床水平没打好,主轴更工作台的垂直度不好,或者刀具不够锋利,加工挤压造成工件表面变形。

网友:
拿表打下你那刀有没有什么跳动啊在大下主轴的内孔跳动!看看怎么样.

楼主:
各位大侠,我都用千分表打过了,主轴圆跳动很小,刀具也是,我也把刀伸出来的距离缩到最短了。但为什么还是有接刀痕,而且越来越重了。郁闷死了。看来很有可能是刀具的问题了!!!

网友:
跟据理论,手指的皮肤能感觉到0.0007mm的下陷。一般摸不出来的话都没问题。如果接刀痕真的很厉害的话,1.增加精铣。2.使用的铣刀直径略微大些,装夹时提高刀具刚性。3.铣钢件的话尽量用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
小铣刀铣大平面,都会有接刀痕。有一个办法可以消除,就是将铣头相对工作台的调斜10—30分,铣削时铣刀单面吃刀,铣削面也是半园刀痕,可以消除接刀痕。你可以试试。

网友:
新机床也要微调的,左右要用长工件在左右两边各走一段,在圆弧相近位置找正相对于导轨的水平, 前后应有微量坠刀,走一刀,用刀盘盘前后真线位置,倾斜2到5丝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太深奥了,任何不是菜鸟级的加工人员在N年前早就会发现这种现象。

网友:
铣刀直径6mm 吗?

网友:
把铣头调斜?不会影响平面度的吗?照这么做永远铣不出双花。

网友:
六楼的说得好,试试吧,另外铣刀的刚性你一定要考虑

网友:
接刀痕有多大哦!那个撒进刀的比例调小一点应该要好一点!!!!

网友:
按你的吃刀量,出现上述情况很正常,六个的刀要接刀比较理想,应该精加工,Z向吃刀量也就在0.1左右,侧刃别吃刀。还有要用侧刃精加工的话,最好用逆铣。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装夹的问题,或者是升降工作台的问题

楼主:
有点怀疑是刀具钢性不够了。。但我用的是德国进口的瑞耐克刀具。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建议将铣刀刀尖磨个小R角,或者留几丝重新切一刀

网友(2013-04-25):
你的走刀方向要一致啊, 正反走刀肯等有接到痕的,粗铣正反走刀,精铣走刀方向要一致

网友(2024-07-03):
铣削一般都会有接刀痕,它跟工艺系统的刚性和机床静态精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