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多大或者几级精度需要恒温加工测量?

楼主(2009-09-25):
有一个疑问,误差达到多大时多大或者几级精度需要恒温加工测量?谢谢回答~

网友:
加工和测量是2个不同的概念。不应该混淆。

网友:
这个和加工没有什么关系吧,测量的话要看你的机器校准是在什么环境下完成的,机器一般是在20+1/-1度时校准,当然也不是所有机器都一定按照这个来做,之所以要在恒温环境中检测,是因为实验室有这样是要求,这个有相关的标准的,为了大家统一测量环境,减少零件热膨胀误差而已。海司校验CMM时间都是两天,第一天主要是把量块放在20°环境中冷却24小时。加工的话貌似没有说一定要在恒温环境中做,(目前我没有遇到,就不敢说没有啦)

网友(2010-01-02):
夏米尔的线切割要在20度左右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