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身凹度的调节---请教

楼主(2009-09-25):
请教大家
床身凹度(垂直平面直线度)的调节
假设我的床身总长为12米,要求凹度为0.04(全长),用200框式的水平仪来量取,那么我每档水平仪的读数在多少范围内可以达到要求?
请教各位?

网友:
你200的水平仪一格是0.004mm自己换算以下就可

楼主:
谢谢一楼的,我知道可以算,但是你在调的时候如果每次多要算,感觉很慢,
我的意识是有没有直接看数字就知道差不多达到要求的,

网友:
那就是经验了 ,呵呵呵!!

网友:
想直观看,只有用激光干涉仪测了

楼主:
你说的激光干涉仪是不是自准直仪啊,
如果是的话,那也使看不出来的啊

网友:
5楼说的激光干涉仪,是把你设备的几何参数用图形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仪器。

网友:
我有简易激光测量仪d600,瑞典产的,还是很直观的

网友:
做激光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