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空转---请教

楼主(2009-09-25):
近期搞一钢材加工设备,一根直径500MM的轴正常时钢板在轴表面上通过,钢板带动轴被动旋转,转速约50转/分钟。在没有板材使其被动旋转时,需要有备用动力源使轴可以慢速转动,现我想使用液压摆线马达经齿轮驱动轴旋转(转速约5转/分钟)。
问题是如果轴正常工作时不使用离合器将轴与马达分离,即轴被动旋转时又带动马达旋转,马达的允许转速为220转/分钟。此时马达空转为170转/分钟。(与马达相连的换向阀在中间位置,马达的两个油口通过换向阀连接到液压站的回油管上)
请问各位大侠,马达是否会损坏?谢谢!

网友:
用中位“H"型的换向阀就可以,应该没问题。

网友:
搜了搜:从工作原理上讲,相同形式的液压泵和液压马达是可以相互代换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未经改进的液压泵不宜用作液压马达。这是因为考虑到压力平衡、间隙密封的自动补偿等因素,液压泵吸、排油腔的结构多是不对称的,只能单方向旋转。但作为液压马达,通常要求正、反向旋转,要求结构对称。
你这个就是工作时作为液压马达,空载时“变成了液压泵”,近似于这种情况吧?也许可以试试吧,毕竟是低转速,扭矩估计也搞不到哪里去。最好随时观察压力,如果马达进出口都有压力表的话,还有发热或漏油情况等,一旦预感不对就停。也可以偷偷试验下,假如把密封憋漏了,你就恢复原样,当做不知道。毕竟中国企业通常是不会投资做研发和实验的,只能自己偷偷做。

楼主:
用中位“H"型的换向阀就可以,应该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但问题是我的液压站在设备正常工作时是不工作的,只有在电力出现故障时工作(液压站的液压泵使用的是气液泵),即马达空转运转时没有充足的液压油为马达冷却及润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没有机会实验的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气动离合依据工作要求控制马达与轴的分合了.

网友:
对于你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基本可以行得通。不过我还是想说两句:
1.你为什么要用摆线马达加齿轮得到一个输出低速度扭矩,你可以找一个低速大扭矩径向马达,这种马达容积效率高,启动扭矩效率低。
2.一般马达都可以正反转的,只要改变马达进出口压力油方向就可以了。
3.很大马达就是有泵的功能。就是说你从马达轴输入扭矩,它就成了泵了,在马达测试试验中,很多马达做为泵的形式来加载在被测试马达上。
4.只要保证给马达足够的流量情况下,把马达进出油口都接到油箱,油道通径足够大,给马达输出轴一定扭矩,马达可以空转。
5。从空转到马达正常运转时候,只要切换油路就可以了。通过控制的流量就可以控制的转速了。

网友:
对于你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基本可以行得通。不过我还是想说两句:
1.你为什么要用摆线马达加齿轮得到一个输出低速度扭矩,你可以找一个低速大扭矩径向马达,这种马达容积效率高,启动扭矩效率低。
2.一般马达都可以正 ...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说的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