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液压支架结构件铆焊质量奖惩制度,哪位高手有,谢谢!

楼主(2009-09-25):
急需液压支架结构件铆焊质量奖惩制度,哪位高手有,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种统一的规定,各厂的规定不一样,你是老板,你说的就是奖惩制度了,

以前见到焊顶梁、掩护梁的时候,嫌焊缝太高,往里夹条的,后来改气保焊了,往里夹其他东西的,

一般厂里谁最可靠,就是实验车间的‘第一焊把’,他不会干这事,因为他的东西要做‘形式实验’,小心焊都不容易过的,

你找这类东西,问一下几个支架厂的家伙,论坛上好像有,但大厂又好像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2018-06-06):
这儿木有啊。。书面化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