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折弯8mm不锈钢板

楼主(2009-09-25):
求教 如何折弯8mm不锈钢板? 厚度8毫米 宽度30毫米以内 折弯后打磨抛光 成色不变

楼主:
本人想出的办法是 一边锯个豁口 之后氩弧焊烤弯 用焊条填充由于弯折后扩大的缺口

估计会破坏成色

网友:
先在折弯处开一V型槽

网友:
开一个4MM的V槽,然后用折弯机折弯,槽选24mm的,折弯机尽量吨位大的,折好之后烧起来,再抛光打磨

网友:
如果是直角的话,可以考虑切两半拼焊试试

网友(2009-10-30):
没理解,咋弯的啊????

网友:
没有长度,感觉需要热弯

网友:
真的假的?要求r角吗?不要求的话,直接用折弯机折不就齐啦,两面用1.5的铁皮包着,防止上刀口压伤和下模划伤,槽口用6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