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零件加工工艺方案的分析

楼主(2009-09-25):
异形零件加工工艺方案的分析

网友:
太复杂了,有点简单的这种示例的工艺制作吗?简单的钣金方面的也行

网友:
看看复杂到什么程度

网友:
很好的工艺方案示例,来自金属加工王牌杂志。

网友:
谢谢楼主1 T$ T2 D, L7 {. H%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