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线轨雕铣机---请教

楼主(2009-09-25):
我朋友的一台雕铣机锣一个圆90度量和180度量差0.01MM但135度量差+0.05MM45度量-0.004MM
想请教一下高手那里有问题
要是机械的系统能不能做到补回来啊?机械的回是哪里呢?
我很头痛。一个圆怎么能不圆啊,还差那么多!

网友:
建议你检测各轴反向间隙!如果是这个就该参数补回来就可以!

楼主:
我看了啊也就是0.001~4MM左右 啊
别的呢会不会是别的什么的问题、啊?

楼主:
哦是0.004左右

楼主:
我朋友的一台雕铣机锣一个圆90度量和180度量差0.01MM但135度量差+0.05MM45度量-0.04MM
想请教一下高手那里有问题
要是机械的系统能不能做到补回来啊?机械的回是哪里呢?
我很头痛。一个圆怎么能不圆啊,还差那么多!

网友(2009-10-30):
精度好高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