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轴器钻双孔偏了怎么办

楼主(2009-09-26):
材料:铝合金  钻头直径:6.1mm  孔深:32mm   中心距:40mm  检具直径:5.85mm
最近买了多轴器,本想提高效率,不想钻的孔老偏,钻孔面中心距是对的,出孔面得中心距就不对了,结果检具就怎么也塞不进。
求教。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1# zeizuzong[/i] [/b 两个原因一是多轴器精度不行(在哪家买的找那家)二是钻头没有磨好(重磨钻头)

网友:
是夹具没用好吗?

网友:
如果钻头没问题的话,钻孔时要多退刀,加切削液,给钻头降温。

网友:
本来多头钻精度就不高。我公司的那个被改成单头钻了

网友:
铝比较软钻孔就会偏, 没有用多轴器会不这样? 1,先找设备问题;2,在找模具问题;3,在找刀具问题;4,工艺技术问题;我不多说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问题现在解决了,就是在钻孔的时候不连续加切削液,合格率能达到95%。
请各位大大告诉下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