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处理报告的信息解析

楼主(2009-09-26):
各位师傅好,昨天收到一封来自客人的热处理报告,因为并不了解热处理的测试要求,盼望各位师父赐教。。。

主要是表面深度的那一栏,mm的概念是不是测试时检测头的深度?HV硬度等级与前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深度一栏从0.1递变到0.9又到0.1?盼望知道的师父能够给一个答案,谢谢了。。。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帮你顶一下

网友:
S45C应该相当于国内的45号钢,从图上看,好像只有水冷和回火阶段,没有淬火升温阶段,不知道这样的报告是否可以。而且温度变化的时间和速度看不出来,这样是否可以呢?
我也是不太精通,想来查查热处理的资料,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仅仅是个硬度测试报表,不是热处理工艺报告,可能是对材料性能的分析报告,还有图片呢。

只检测试样淬火硬度,表面最高能达62HRC,其它多在53HRC左右,对45#钢来说已经很高了,基本上算极限淬火硬度,再高就不好了。

0.1应该是1mm吧

网友:
仅仅是个硬度测试报表,不是热处理工艺报告,可能是对材料性能的分析报告,还有图片呢。

只检测试样淬火硬度,表面最高能达62HRC,其它多在53HRC左右,对45#钢来说已经很高了,基本上算极限淬火硬度,再高就不好了 ...
引用 网友A:

楼上,你的QQ怎么显示不合法呢?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来学学啦!

网友(2011-10-09):
哪位师傅知道20Ⅱ的热处理报告及金相报告帮忙提供一份

网友:
HV是维氏硬度,深度是0.1,0.9,0.1.可能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