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个图,找错误

楼主(2009-09-26):
请看这个液压缸,导程是1500mm,系统压力:16Mp,这样画行吗?

网友:
孔轴的配合关系好像没有吧

网友:
最大错误就是活塞与活塞杆间得加密封件,不然有杆腔和无杆腔会泄漏。其他只是合理不合理之说了。比如:导向套和缸筒之间一般有一个0形圈就够了。
  过去的386和现在的双核都没有错误,只是合理和进步。

网友:
仅供参考。
后缸盖与缸体最好不要焊接起来;
前缸盖与缸体如何连接?
活塞内壁与活塞杆间得加密封件;
油缸行程末端无缓冲;
有杆腔油口焊接连接易导致缸筒变形;
杆端连接螺纹要小于杆径以利于加工

网友:
导向套处密封斯特封应放于Y型圈前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经验啊

楼主:
1、油缸行程末端有缓冲啊;
2、后缸盖与缸体最好需要改成螺纹连接吗?
3、没有前缸盖啊?
4、我看大多数的有口都是焊接的啊;
5、活塞内壁与活塞杆间得加密封件,这个我又加了;

谢谢大家!请问加这么多耐磨环有问题吗?

网友:
缓冲在图上看不到,你加了就好。
后缸盖法兰连接或拉杆好点,螺纹连接密封不好安排位置。
没有前缸盖那么前导向套如何固定?
如果能够控制好焊接热变形的话,焊接也不是不行。

再问一下,缸体如何固定或如何与设备连接?

网友:
其实耐磨环一般在导向套或活塞上最多只要两个就可以了,其轴向距离尽量大一些。你的活塞还可以做短一些。
你的活塞和导向套都采用了传统的卡键固定结构。我觉得很好,这种结构紧凑可靠。

网友:
油缸是否要缓冲得根据你工况要求
你图纸油缸行程末端没带缓冲的
耐磨环太多会加大摩擦阻力
活塞与缸筒间隙太小会产生拉缸或者蔽缸
给你一个参考,自己好好琢磨吧(压力和缸径和你相同,此图导向套是铸件,不带缓冲)

网友:
弱弱的问一声,缸杆的稳定性计算吗?

楼主:
羚羊姐能不能把这个图发我邮箱啊,包括零件图,谢谢啊,我参考下,活塞和导向套的长度多少合适呢?我查机械设计手册,导向套和活塞的最小长度是(行程/20+缸内径/2)×2,那么我的液压缸的活塞和导向套最短也要260mm啊

楼主:
油缸行程末端怎样加缓冲呢

楼主:
缸体两边的销耳还没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因为在某些技术东西公司不准泄漏技术,合同要求我们在三年之内不能从事该项工作(油缸设计和工艺),我因此决定离开养育我20多年的公司(因为当时我老公已经在广州了),从做人的原则我不能给你,人得感恩和有原则性。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问题,不明白你公司搞油缸设计,那些老家伙到那里去了,为什么没人带你。如果有一天社区搞培训,我站在讲台上,那又是外一回事了^_^,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关于强度校核,设计书上有,你可自己去计算,画多了,也就有经验了。

网友:
油缸行程末端怎样加缓冲呢
引用 网友B:
翻翻书上面有缓冲的结构

网友:
小错误不少,还是找个成品(最好是进口的对照一下)

网友(2009-11-16):
上图就用卡簧卡住油缸是不是容易冲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