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泵的资料---求助

楼主(2009-09-26):
刚接触点胶机计量泵,不是很懂,请高手指教。

网友:
计量泵其实就是往复泵
我们是做其附件的,对计量泵有一定的了解,有什莫问题发出来看看。

楼主:
点胶机计量泵0.5g,0.4-0.6MPA输送树脂6000-8000粘度,怎么选计量泵?

楼主:
没那位高手说下啊,万分感谢哦,拜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留个电话吧!那样聊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我的电话是13963346671。有时间可以登陆我的博客,http://hi.baidu.com/%BC%C6%C1%BF%B1%C3

网友(2010-06-12):
俺也是的,有机会要向大侠请教啊

网友(2016-10-13):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话是13963346671。有时间可以登陆我的博客,http://hi.baidu.com/%BC%C6%C1%BF%B1%C3

大侠,最近刚接触计量泵,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问下那个两个往复式计量泵(一个柱塞,一个柱塞套),也是用在点胶机,两个泵的频率一样,行程一样(柱塞长度不同),请问下这两个的泵的容积比怎么计算,网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料。

网友(2017-03-10):
大侠,请教粉末计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