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冲床降低噪音-请教

楼主(2009-09-26):
我有外资单位是做微电子的,在洁净室里有60多台自动冲床。现在车间的噪音超标了,想在每台冲床上做降噪音的改造。
我给冲床的模具部位加了个外壳,里面贴的是吸声海面,所以感觉能震动的机床部位都做了固定,还是达不到效果,请问有没其他方式呢?请帮我出点主义,谢谢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
要用 隔音箱 降低噪音   网上搜索的图片

网友:
冲床那设备本来就是“地震发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隔音箱在那里不能用。一是空间有限,二是冲床的周边有其他工艺设备配套,还是要在冲头模具部位做改造

网友:
在结构上想想办法,尽量不要有刚性冲击,像锤子砸钢板那种,增加一些柔性缓冲,在一些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的增加橡胶垫。其次天花板或墙壁改成吸音的那种吧,现在很多车间回音大的吓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隔音箱在那里不能用。一是空间有限,二是冲床的周边有其他工艺设备配套,还是要在冲头模具部位做改造
引用 楼主:

那么有很大的难度降噪音哦!
机器本身也会传递噪音,不只是模具部位而已喔!有空隙就会传出噪音。
如果真是只能在冲头模具部位做改造,那么建议您要连冲床的滑块周围的机架也要涵盖住,冲床要加防震气垫,包围的隔音层要有10cm以上的厚度。
如果噪音在85db以下,连模具都要改造过哦!

网友:
噪声是分频率的。吸声产品也有对应的频率。在这个领域,无疑音箱制造是最接近我们的技术了。好像记得长纤维的是吸收高频的,例如吸音棉。短纤维是吸收中频的,例如玻璃纤维和矿棉。吸收低频可以用沥青板。这些都是音箱技术,高低频都是指音频20~20K赫兹内的,有实际参考意义。可以买个噪声监测仪看看是什么频段的为主。

网友:
这个除非是高性能的隔声箱,否则没有办法。现在研究先进的冲床冲压速度是可变的,在冲头接触板料以及在最后冲断的一瞬间速度很低,大大降低了噪音。不过还处于研究阶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看来这问题还是个课题

网友:
这里的声音有部分是从工件跟刀具的冲击地方产生振动,冲击点周围的空气也产生剧烈震动再扩散开来,还有一部分是沿着刀具传到整个冲床上的,因为刀具到整个冲床都几乎是刚性连接,近似于一个刚性整体了,振动的传递损失应该很小,然后通过整个冲床的震动发送到空气中,这部分也许比较小。防噪声还有个特点就是要尽量把噪声源完全包裹,如果有缝隙,噪声还有衍射和绕射等等方式可以散发出来,强度也不小,相关的例子就例如封闭式铝合金阳台,哪怕把其中一个窗子打开条缝,噪音都比较大。

网友:
采用吸音的材料放在车间

网友:
硬限位不要直接硬碰硬,用优力胶适当缓冲下

网友:
如超标不大可作如下改进:上下模板垫聚氨酯胶皮:模具卸料板外表面粘贴薄聚氨酯胶皮:凸模刀口改为斜刃渐进刀口。

网友(2012-01-1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看来这问题还是个课题

这个不仅仅是个课题,而且是个系统问题。说大了是社会福利事业,说小了也是本厂工作环境和劳动保护问题。所以应该重视。冲床的噪音多以低频为主,所以隔音棉是没用的
尤其是海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