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CAD图---请教

楼主(2009-09-26):
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附件为我做的CAD图!

网友:
请楼主把问题说具体,这样才好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不好意思.失误,我想大家帮我看看我\做的图那些地方有问题!望指教

网友:
楼主图纸的jpg图。

网友:
1)楼主建了10多个层,也设定了线宽,但不知为何除中心线设为红色外,其它都设定为了黑色。看起了太不舒服了。
2)这是一个对称件,应当把轴线用中心线标注出来。
3)圆孔的中心线应该超出园外。
4)虽是张装配图,但也可不另出零件图。如果不出,则零件的尺寸标注还有缺少。

网友:
1、转动配合的间隙没有标注(你要配做可以省掉)
2、右侧合页的沉头孔位置尺寸缺少
3、圆的中心线看起来过于怪异
4、左侧的合页中间有个安装孔,如果是在对称中心,需要将中心线画出
5、沉头孔的标注方式不大规范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指点,看来问题还很多,学习了!

楼主:
4# 害怕伏枥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孔的位置标注为对称标注尺寸18.8与单边标注9.4为标注重复~
2.也是孔标注,尺寸为52以及69.5的中心距标注缺少了基准,应该加上以销轴配合的孔轴为基准的尺寸标注.不然无基准,无法加工.
3.前面6楼大师提到,轴孔配合没有标注,一般来说销轴是标准件,则以基轴制,间隙配合为合适,
4.作为工程图,还是缺少很多尺寸的标准,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理解不标公差,可是零件2号(右边那个)的斜度,总宽度,R5位置的台阶尺寸,而且R5并不是半园,缩进距离也缺少了.
5.孔的沉头深度缺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不过我只赞同你的2、4点。1点并不重复,3点的销轴配合在零件销轴图上以反应出,第5点那沉头孔我以标注了倒角沉度自然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人意思是配合公差.,既然销轴标注是正负0.1,是自己做吗?
配合公差如果是基轴制的话,加上装配需要转动,选择间隙配合,轴的标注应该是单边下公差0,-0.1.

轴的公差是标注了,那么孔呢? 孔内径如果是5.18怎么办? (这里是比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领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哈,板的厚度有了,外圆直径也有了,所以孔不就自然形成了吗?
呵,不过还是学习咯!敢问兄台在那里上班哒?~~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哈,板的厚度有了,外圆直径也有了,所以孔不就自然形成了吗?
呵,不过还是学习咯!敢问兄台在那里上班哒?~~
引用 网友D:

由于你是装配图与零件图的结合,严格上讲,其实不是很规范~
装配图是为了检测以及装配所用的~ 只标注装配后最大总长,配合轴孔,并且引线表示零件,并绘制零件表格.
零件图是为了加工而绘制的,所有的形状尺寸,位置尺寸,都要标注;重要位置度公差,重要尺寸公差,形状(如平面度,垂直度等等),以及加工表面粗糙度,都需要标注.

经过多次修改,还是可以用,不过不算太实用.

本人现在平洲一间大约200几人的模具厂担任小小设计员而已...

网友:
学习了,正在教cad画图,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兄在那里教CAD啊!

网友(2010-03-16):
感觉图形防的很乱,图层做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