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不超,但电动机发热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9-09-26):
用来驱动水泵的电动机,在运转数分钟后就有发热现象产生,测量电流不超,泵没有什么问题,基本锁定问题出在电机,究竟电机有那些什么问题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

网友:
标牌与电机参数不符的"国产"电机。

楼主:
2# cmx 不是国产的,是ABB的电机,不过产地在上海。

网友:
这个简单,但是提供的资料不够详细。最好能够说说额定电流多少(能有整个马达铭牌的数据就更好了),运行电流多少(3相都要),3相电压实际测量为多少,发热的部位在哪里(轴承发热和绕组发热是两回事,部位也不同),使用了多长时间,是否长期未运行现在才开始运行等等。还有,需要绝缘值。

网友:
问个弱弱的问题:楼主确定电机运转了吗?

网友:
如果确定电机的电流在额定范围内,那么有可能是电机运行在低转速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发热温度有多高?最好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
三相电流一样吗?平衡不

网友:
电机发热很正常,只要达到熱平衡后温度不再上升 就没事。

网友:
测一下电机的温度,看一下铭牌上规定的温升,答案就有了。

网友:
1.电机是否运转?
2.测量下电机端子上的三相电压、和三线的电流,是否平衡。
3.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