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直接驱动丝杠 如何计算功率和各种转矩??

楼主(2009-09-26):
大家好:我再做一个由电动机直接驱动丝杠带动工作负载的小模型设计  ,负载与丝杆平行!如何计算电动机得最大启动转矩啊 !功率计算时 应怎么计算呢   ?(1)需要选择一个电动机  (2)只有工作负载  和丝杠的参数(导程  大经小径)!谢谢!

网友:
有负载和丝杆的参数就可估算出所需的电机最小转矩,然后根据应用需要可以估算出电机的最大工作速度。
如此,根据所确定的富裕量,对照电机选型表就可确定了。

楼主:
谢谢   你教笼统 呵呵

网友:
谢谢   你教笼统 呵呵
引用 网友A:

该说的都说了,丝杆传动的力矩折算您应该知道吧?
有了力矩和转速,功率怎么计算您也应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