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件在加工时遇到了难题,求助

楼主(2009-09-26):
各位,附件中的部件在加工时遇到了难题,求详细的加工工艺。主要是热处理对尺寸和形位公差的影响。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虾,给点建议啊!

网友:
你附件的文件,我的电脑大不开,没法帮忙了???????

网友:
热处理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会变形,,这个工件你不会全制作完再拿去淬火吧。。。

楼主:
用CAD2007可以打开。

网友:
零件硬度要求不算高,先粗加工,淬火之后再精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的。。必须先热处理再精加工。
不过4140本身就是合金钢,硬度蛮高的。。可以咨询下材料商出厂硬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材料的啊

网友:
4140合金钢,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

网友:
4140对应42CRMO

网友:
即使不变形,要用什么设备和操作工来保证内孔的0.013mm的尺寸精度哦,难

网友:
这个零件是型材加工件、还是铸件机加工?